[笔电] 修联想g460笔记本电脑,求高手指点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24-05-17):
这个是同事的坏笔记本电脑送给我了,我也放了很久没动,这几天抽空拿出来看修一下,故障是开机无反应完全不通电,在网上找一下维修案例和图片,测的5v供电正常,3.3v波动很大,从3.8v到3.5v乱跳,我用两个发光二极管串连接上灯光明暗交替,同时旁边的大电感发烫,通上电就发烫,没按开机键,测量没有发现短路情况,也没有其他发烫的位置,待机电流有120毫安左右。
我芯片维修经验不足,现在无法判断故障点,我估测是不是7716a场效应管有问题。
先不谈论有没有维修价值,这里是讲技术,就当练个手了开阔一下眼界,之前修好几台笔记本都是通病。找个有难度的搞一下。我手上的工具只有热风枪和936和万用表,前几天刚用红包买了个lm2596可调电源模块,没有可调电源,感觉太不方便了。
最新情况,3.3V供电正常,待机电流20MA应该也是正常,但是依旧不开机,不通电,南桥像是被焊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有没有详细电路检测说明,我测各电压都正常,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0/1110/7152124106003015.shtm

网友A:
电感发烫那就是后面有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这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发烫那就是后面有短路了吧?

我也觉得是。

网友B:
这是找乐子,享拆修东东的乐趣,,10年的东东,,修好了,又能干什么

网友:
论坛没有带火热成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找乐子,享拆修东东的乐趣,,10年的东东,,修好了,又能干什么

话糙理不糙...

--------------------------------------

网友:
这有点难搞

网友:
修笔记本家伙要全

示波器热风枪能上的都给他上了

网友C:
穷人用松香,富人热成像。你看着办吧!

网友:
G460貌似是一代I3吧,这个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哪里发热换哪里!先换大电感。。。。

网友:
看下电感后面接着那个芯片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来了,也没看到修理结果。

网友:
先找个电路图看看吧

楼主:
我测量电感上面的电容两端没有短路,但是100多毫安的待机电流也不正常,我估计要把电感拆下来,加个3.3v的供电进行烧机,只有星期一上班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人用松香,富人热成像。你看着办吧!

富人还修个球啊❓❓

  这么老的本本,富人早就当电子废品处理了。
  这二十年来的华强北便宜大船货本本,不就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的大量办公PC换代处理过来中国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电感上面的电容两端没有短路,但是100多毫安的待机电流也不正常,我估计要把电感拆下来,加个3.3v的 ...

楼主为了修这2010年生产的老爷机耗费了一天的劳动力,按照市场价值¥200块啦。

  不如¥300来块淘一台二手水货本本,比如:NEC VK26 i5-4210M处理器、6GB内存、128GB SSD、1600X900 IPS LG屏。

网友D:
去电脑城找专业的电脑维修的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电脑城找专业的电脑维修的搞吧

电脑城的维修店很坑的这么老的破机器不值得浪费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