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了个不知名的蓝牙耳塞,拆开看看,元件也许是好的,留着当备件吧!

楼主(2024-05-20):
路上捡的,周围也只有这一个

看着是仿的水果

听筒部分直接抠开

单元

看不出质量好坏

半个小指头大的电芯,肯定没带保护板了

磁铁是胶粘的,PCB插在直柄内,没法拉出来

另一头的充电端可以抠开,原来充电触点是这样卡装的

没拆听筒那边的线,PCB大部还是能拉出来
这边是麦、晶振和带弹簧的触摸点

反面是杰理的芯片,TH1应该是保护用的热敏电阻

全家福

没发现明显问题,也懒得测试,电芯、元件也许都是好的,留着当备件吧!

网友A:
这个单元说不定音质不错,周天也鼓捣了一个

网友B:
杰里统领小音响半壁江山

网友C:
这。。。。。好吧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仿品,超过水果,绕地球,七八圈。

网友:
做工不错啊,100元的货
拆电池,耳机还是可以的,我的耳机就有一只充不进电,也是捡的换上电池。

网友:
现在经常可以捡到蓝牙耳机,不是电池不耐用扔了,就是脱落没有感觉到,动手能力强的捡到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想办法凑成一对

网友:
换个壳又能用了

网友:
看来做工不马虎

网友:
为什么直接量充电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吧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200太少了,要300才行

网友:
我买来没几天就丢了一边的耳机,还好平时也只用一边

网友:
电池去掉,引电源线出来接个大些的电池,充一次电可以听很长时间。可以用柔软的耳机线做电池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元说不定音质不错,周天也鼓捣了一个

不知道,可能只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杰里统领小音响半壁江山

是呀,低端货离不开它

网友:
杰理的芯片

网友:
做工还说的过去啊

网友:
元首兄眼神好,啥都能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吧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大婶,吓得偶都不敢捡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