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买的永速FR35风扇功率问题

楼主(2024-05-17):
风扇标称功率28W,适配器标称功率26W,实测风扇最大档适配器功率22W,那么我就要提问了:
1、适配器功率怎么能低于风扇功率,适配器只能大不能小啊?

2、风扇标称的最大28W,我实测22W,坛友实测接近28W,是我设备有问题还是电机减配了?

楼主:
适配器还有一定损耗,22W输入,估计只有20W输出,那么是适配器功率不足,还是电机达不到28W?

网友A:
这风扇做工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说它买点在于低速静音吧,低速却抖得一批。唉

网友:
虚标不是常态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做工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说它买点在于低速静音吧,低速却抖得一批。唉 ...

至于是真的静音吧?何况我这台低速,只限1档,而2档没有抖。。。。那些几百元的,低速就不抖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是真的静音吧?何况我这台低速,只限1档,而2档没有抖。。。。那些几百元的,低速就不抖动了? ...

几百元那种电机带霍尔的还真不抖,我买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带霍尔的,低速很稳啊

网友:
风扇28W可能要更高的电压才能达到这功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是真的静音吧?何况我这台低速,只限1档,而2档没有抖。。。。那些几百元的,低速就不抖动了? ...

扇叶做工太差,动平衡不行,叶片还不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要想花几十元的钱干几百块的活那不是要强人所难吗

网友:
拆开看看要是用料足还能凑合用,没准电机虚标

网友:
风从哪里吹来的。我也去买一台看看?

网友C:
设配器本来应该标称最大功率是13V*2A=26W。

网友:
卧槽我昨天也没一台

网友D:
吓我一跳!刚看了一下我的适配器12伏2.5安的,看来我的适配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做工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说它买点在于低速静音吧,低速却抖得一批。唉 ...

低速抖吗?还真没注意,也许是还没有用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吓我一跳!刚看了一下我的适配器12伏2.5安的,看来我的适配器还可以

不得哟,你这样一说我就要去找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配器本来应该标称最大功率是13V*2A=26W。

而风扇标称功率28W……原则上电源功率应该大于负载功率,如果能冗余20%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配器本来应该标称最大功率是13V*2A=26W。

小马拉大车,电源死的快

网友:
看了论坛很多关于这个品牌无刷风扇的帖子,基本能断定品控很差,配件方面能凑合就凑合,一点也没有想把品牌做长久的样子。如果性价比建立在这种凑合上,不买也罢,而且有些帖子里面拖是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