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搞个自动触摸刷屏机?谁来

楼主(2024-05-17):
薅羊毛的时候突发奇想,要是有个东西能固定住电容笔,每5秒向上(左)划1次,再反转向下(右)划1次,这样把废旧手机利用起来。

如何实现?一个是用减速电机?但又需要反转,有的APP并不需要一直向下刷,来回点击就算数了

另一个是改造摇步器,可以来回点击屏幕,反正只有想法没有做法,哪位坛友先来

楼主:
像钟摆那样,是不是挺无聊

网友:
我记得假货宝上有专门的硬件用于刷短视频的...

网友:
有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钟摆那样,是不是挺无聊

某宝是有蓝牙连接的,自动刷屏器,每15秒就刷一个,还能一键点赞。

网友A:
直接软件操作就行 了,还可以随机加减时间,防检测

网友:
有小摇臂结构用MCU驱动不太难,之前做过一个小玩意用推杆电机驱动目标上电目标物站起来,目标断电目标物躺下去.有摇臂结构想什么动作就什么动作.

网友:
简单的很,一个电机两个表笔和一段软管,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硬件,插入手机数据线,进入开发者模式,然后他就能模拟屏幕滑动点击之类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软件操作就行 了,还可以随机加减时间,防检测

安卓系统是不是得root

网友(2025-07-11):
手机装个auto js就可以实现了,还能实现更强大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系统是不是得root

我记得不用,adb连接到手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