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主驾座椅海绵压塌了

楼主(2024-05-17):
怎么弄一下,不会换整个座椅吧??单独换海绵和套行吗??

网友:
上假货宝上搜一下有没有你座位的垫子卖,没有就去路边汽车美容店问问,我估计可以换,只是太麻烦不见得人家愿意给你整而已...

网友:
座椅海绵压塌了说明车的年限也不短了,自己觉得值可以换整套,如何不想就买个套套套上算了,经济又实惠

网友:
之前北汽新能源的ec180很多都塌了。直接换座椅总成

网友:
找个高泡的,回来自己切割

网友:
自己搞太费劲,买拆车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换海绵的,但是形状、厚薄、硬度不好把握,太硬坐着也不舒服。
所以可以看看拆车件啥的,不行就只能换整个座椅了。

网友:
海绵可以单换的,话说现在的车海绵都不咋样,我的老帕萨特18年了,座椅海绵都还很坚挺,我爸的A6L才8年,座椅海绵就已经肉眼可见的变形了

网友:
是弹簧不行了,换弹簧或者在海绵下面加块板就解决了。国产车很多是这毛病

网友:
这质量还换什么海绵。换个座椅

网友:
搞汽车美容的能换,但是不一定比换拆车总成便宜

网友:
听说有不错的座椅卖,某宝上有,然后再上按摩、通风、加热功能都整上,爽歪歪

网友:
直接买个座换!

网友:
原车新海绵估计难找,还是换个座椅吧

网友:
海绵垫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这玩意拆开也是换新的

网友A:
也有可能不是海绵塌陷,有的车座椅底板铁皮变形的。哪怕靠那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车企都不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不是海绵塌陷,有的车座椅底板铁皮变形的。哪怕靠那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车企都不是个例 ...

就是海绵不行了,座椅套开口了

网友:
既然有了答案何必多问。。

网友:
能买到配件都能换,我换过需要一把专用卡扣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