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3.79的无线鼠标,后悔了...

楼主(2024-05-17):
标价8.8,折后5.79,前两天看到优惠购里有2元红包就下单了,本想着是拿回来改到我的富勒M65里,结果发现这货跟前几天有人拆的那个一样是两节电池供电的...

包装,三无产品,不过从盒子顶盖标识上来看版本不少:

鼠标底面,一看就感觉不妙,跟前几天有人拆的不能说很像,简直是一模一样:

取下底盖后实锤了,连接收器都一样放在电池仓里的:

先拆上盖,从后面用指甲一抠就开了:

再拆分离中框与底壳,建议撬中框,因为底壳的卡扣贼鸡儿硬,注意一共有五个卡扣,拆开发现果然正负极线颜色也是错的:

翻开PCB底面,一颗标识WOOCOOFSH 2342UMM253的芯片和两个电阻一颗电容解扛起了所有:

话说这JB主控芯片网上都搜不到资料,只感觉其中的2342有点像是生产日期编码,不排除是厂家订芯片时指定印的
MB 2节电池的让我咋改到1节的富勒M65上去,这矮趴趴的手感能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能不能用锂电,结果失败:

把好几年没用的手机电池拿出来用TP4056小板跳过保护板充满,空载测电芯4.2V,经过保护板后只有4V,接鼠标也是4V左右:

直接接鼠标正负极,刚开始可正常使用,待机电流最高3mA,典型1mA,几个微动点击电流大概1mA,滚轮大概3mA,移动鼠标电流大概13mA,只有两只手不好测试就只拍了待机典型值:

测试一段时间后发现鼠标黑了,不过电流还有8mA左右,我猜是不是电压高保护了(有没有可能我的万用表是用移动电源+升级板供电影响?),基本上只有刚接上的瞬间灯会亮:

重新换成两节7号电池又可以正常工作,至此测试完毕,打算退货了,反正卖家有送运费险...

网友:
扔了,直接买罗技好了

网友A:
我好想一分购买过,白嫖无所谓的,确实乐色鼠标。。。不好用,毫无手感,可以当备用

网友:
罗技问题不大   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一分购买过,白嫖无所谓的,确实乐色鼠标。。。不好用,毫无手感,可以当备用 ...

我是想改到原来的富勒M65壳子里去的,主要是耗电太快所以想这么干,只是这货意思是两节电池供电的,改个毛啊...

网友:
越简单故障越少

网友:
矮趴趴的握感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改到原来的富勒M65壳子里去的,主要是耗电太快所以想这么干,只是这货意思是两节电池供电的,改个毛啊 ...

可以用单节的锂电池,并联两节。续航应该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单节的锂电池,并联两节。续航应该杠杠的。

又要投资,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啊...

--------------------------------------

网友C:
3.79要啥自行车

禽兽啊禽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9要啥自行车

禽兽啊禽兽

要1.5V供电啊...

-----------------------

网友D:
上周,摊上5块买了个小米的无线鼠标,可惜是 用电池的,使用时底下没有红光发出。

网友:
看着不咋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要投资,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啊...



换下来的各种锂电池往里面塞啊,既然是垃圾佬,旧电池不是比比皆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周,摊上5块买了个小米的无线鼠标,可惜是 用电池的,使用时底下没有红光发出。 ...

渣米的好像也是矮趴趴的那种,手感不行...

----------------

楼主:
本来就没想着用,只想要它肚子里的货拿来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各种锂电池往里面塞啊,既然是垃圾佬,旧电池不是比比皆是嘛。 ...

笔记本电池倒是能拆出18650,这种鼠标用的电池还真没有...

网友:
形状劝退,我只能用大鼠标。

网友:
不能贪便宜

网友:
便宜啊  备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