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买什么网络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4-05-17):
昨天大麦盒子用了好多年了,突然罢工了播放页面进不去。请问一下现在买什么电视盒子够用?希望有免费央视和卫视,没有广告和换台广告,也可以通过usb安装视频播放软件。

网友:
再买个大麦盒子?

网友A:
s905x4有4+32/64/128两百多。s905w2有4+32一百多

网友:
有大神推荐吗

网友:
除了有授权的,其余自装App都一样。

楼主:
急着用也没请教到大侠指点,晚上下单买了个长虹的80元,说是1g内存也够了,无广告也无换台广告可以长期看央视和卫视,已经解除限制可以 Usb直装软件,还可以做WiFi热点,语音控制,简单方便不错了。那个大麦盒子13年装长城宽带套餐送的,用到现在了质量不错的够本了,电子产品说坏就坏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着用也没请教到大侠指点,晚上下单买了个长虹的80元,说是1g内存也够了,无广告也无换台广告可以长期看央 ...

80还不如加80买个s905w2  4+32外贸盒子,想装什么装什么,折腾折腾再刷个游戏系统,改一下散热,用着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905x4有4+32/64/128两百多。s905w2有4+32一百多

CPUx4跟w2有啥区别呢?

网友:
买个创维E900C22,小强一样,40元买个成色不错的,自己换下运存和字库,然后刷机加个emuelec挂俩360手柄,完美解决!100元基本全下来了

网友:
省时省力申请有线通,一年300左右,1元1天
网络盒子,平时了胜于无还可以,遇到赛事,过年过节看晚会,人为设置卡卡卡,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还不如加80买个s905w2  4+32外贸盒子,想装什么装什么,折腾折腾再刷个游戏系统,改一下散热,用着爽歪 ...

给个购买地址或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购买地址或链接呗!

真接搜s905w2

网友(2024-07-02):
网络电视机顶盒

网友:
找刷过机的 纯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