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在Arduino UNO的程序里面加入备份功能

楼主(2024-05-18):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从Arduino开发板上面把二进制程序备份出来,使用编程器可以做到,但是比较麻烦。在编程的时候加入这些代码,就可以在启动的时候自动把里面的程序输出到串口,方便以后备份程序(不是用来读取以前的程序内容的,如果之前下载的程序里面没有这个,那么仍然要用编程器读取):

#include <avr/pgmspace.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for(unsigned int i=0;i<32768;i++){
    Serial.write(pgm_read_byte(i));
  }
}

void loop() {

}

这是一个简单的备份程序,没有其他内容,使用pgmspace.h里面的pgm_read_byte()把程序区的内容读取出来,Arduino UNO使用ATmega328P,程序区是32768字节。需要备份里面程序的时候,只需要打开串口助手,把串口接收的数据保存到文件。
备份内容和编译出来的bin文件比较(这里开始有不一样的内容,前面都是一样的):

备份出来内容:

编译出来的bin文件:

Arduino IDE显示编译后大小是1462字节,转换成十六进制是5B6,编译出的bin文件从偏移量5B6以后都是FF(空白的),而备份出的内容在5B6以后还有其他内容,应该是以前的程序内容,没有被覆盖掉。

目前还没测试,将备份出来的二进制文件重新下载到单片机,是否能正常工作
如果不想每次启动都往串口输出程序内容,也可以把这个代码放到其他位置运行,比如按一个按钮后开始备份

网友:
有点儿意思,运行的时候竟然能把自己的存储给读出来,这个如果bootload有后门的话,可以很轻松搞出来了,研究一下植入个后门

楼主:
又对比了一下内容,发现bootloader的内容是无法读取的:备份的内容最后512字节全是FF,而bin文件最后512字节是bootloader内容

网友:
思路清奇,不错

网友:
思路清奇,可在loop里加个监听串口,有关键字如backup回车输入 就执行backup函数

网友:
usbasp直接读

网友:
“我是多大的” 应该找到在哪

网友:
啊?这个我是真没想到

网友A:
能插入这段代码的 ino 程序,你也可以 Ctrl+Alt+S;

想要读出的三方固件,不一定有源码,插代码更没思路。

所以我选择直接自制 Bootloader

网友:
不知道Arduino下载程序后,是否会自动设置熔丝位,或者可以手动设置熔丝位,让只会Arduino的用USBASP有点难为他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插入这段代码的 ino 程序,你也可以 Ctrl+Alt+S;

想要读出的三方固件,不一定有源码,插代码更没思路。 ...

导出 有bin elf map uf2,批量烧录bin ,uf2直接拉进树莓派盘符烧录

网友:
自己把自己的底裤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