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2 主控开卡成功后容量虚增一倍,大神指点下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18):
一个小品牌固态 ShineDisk M667 120G固态,主控是2259XT2 ,2个颗粒,本想着慧荣主控相对好开点,这个2259XT2开卡确实折腾了一番,用的是SM2259XT2_FHY3D-V4_PKGV0221A_FWV0218A0版本软件,颗粒ID是AD, 5C, 28, 2A, 01, 90,软件识别正确,开卡过程也相对顺利,只是开完后容量变成了240G,重新拔插系统不认,设置里面容量项选默认和人工选择120G容量都不行,CE项按实际勾选也不行,开出来都是228936M,不能正确使用。请大神指点,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版本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坏块过多厂家降容开120g

网友B:
闪存频率 主控频率 输出驱动的√全部去掉,正常开卡不需要动这几个设置,ADJ的√也去掉,勾上ISP,能开过就能用,开不过报错ADJ是闪存坏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频率 主控频率 输出驱动的√全部去掉,正常开卡不需要动这几个设置,ADJ的√也去掉,能开过就能用,开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勾选载入ISP

网友:
isp不勾选,等于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坏块过多厂家降容开120g

这个盘是个新盘,没怎么用,坏块也不过,不会是厂家降容产品。即使是厂家降容,往上开开不了,往下容量开应该没问题。

网友:
载入ISP要选上才行,才能加载固件

网友:
这样的颗粒封装最早我在2246XT上面见过,品质好像不咋样

网友(2024-08-28):
颗粒看着像苹果闪存的自封片

网友:
2259xt2配的牛屎片
这…… 俺也不知道咋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