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V2S板子8贴2ce奇葩问题 too much bad

楼主(2024-05-18):
如图,建兴V2S 8贴板,8贴2ce颗粒nw593,ce跳线自动,缓存D9STQ

ce看起来正常,缓存测试已经通过

开卡后报too much bad,还缺了ch3,ce3的id

重新插拔后id又全了,开卡后又没了,真奇葩(难道就不能8贴2ce?4贴2ce还能开卡256g)
求大佬解答

网友:
要么主控、要么颗粒、要么板子、要么焊接,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主控或板子问题,检查。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画圈颗粒后一组id错乱被自动跳线屏蔽。换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画圈颗粒后一组id错乱被自动跳线屏蔽。换一个就正常了

这是炸最后一个ce么?

网友(2024-09-28):
还是颗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