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703S最新升级固件,★涉及重要BUG修复★,建议更新

楼主(2024-05-18):
没事更新一下703s最新固件

138版本

修改内容:
    1、增加了万用表档位模式记忆功能;
    2、开关机后或者模式切换后会记录在最后的测量档位;
    3、优化AUTO功能,修复自动测量的时候会打开关闭的通道(★★★);
    4、修复了真有效值不同位置测量不准的问题(★★★★★)。

固件升级方法有2种:
A方法
    1、插好USB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然后按住仪表上的 F1 键开机,进入USB升级模式;
    2、电脑会发现U盘,然后把固件拖入到U盘的《firmware》文件夹里面,自动完成升级。

B方法
    1、在仪表上操作,先用数据线连电脑,然后操作仪表,菜单>右键翻页>数据保存>USB模式并确定;
    2、电脑发现U盘,然后把固件拖入到U盘的《firmware》文件夹里面,自动
完成升级。

推荐用A升级方法,PS:下面的附件是RAR压缩文件,需要解压后使用。

补充内容 (2024-8-8 14:09):
17楼是当前最新139版本,在138版本的基础上,主要优化了显示效果,具体体现在138版本的扫描线较粗,139看起来更清爽一些,其它基本没有变化。

补充内容 (2025-5-7 11:57):
27楼155和156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539-2-1.html

网友(2024-10-04):
ZT703s新固件V1.42加了FFT

补充内容 (2024-10-15 22:28):
经测试:升级这个固件前需要先把固件文件改名为ZOYI-703S-FW-V142.ZTK才能成功升级,否则无法成功升级。如果遇到空间不足的问题,可先格式化空间。

补充内容 (2024-10-15 22:47):
1,增加FFT数学运算功能,原格式化键替换为FFT开关
2,优化低频AUTO速度及准确度
3,优化了滚动扫描模式
4,改善了滚动模式时光标显示问题。

网友A(2024-05-18):
下手早了,先入手了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手早了,先入手了702

都买它一个,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B:
702估计不会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2估计不会更新了

这就不清楚了,应该是发现严重BUG才会有新的修正固件吧,功能更新固件估计不会有了,除非有第三方高手出手来更新功能,一般使用702S好像没啥毛病了。

网友:
不错不错,相见恨晚,先几天买了个台式了

网友:
更新了,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不清楚了,应该是发现严重BUG才会有新的修正固件吧,功能更新固件估计不会有了,除非有第三方高手出 ...

最新的58版,测量的频率天差地别,一点也不准,这都不更新,估计是放弃了,小厂的产品还是少买

网友:
从年前到现在了,一直在犹豫,等等别的结帐,或许以众仪的性格应该今年再来一个更厉害的,当年这几年价格一直往上涨,我可以接受1000的,但是要耐操

网友:
问一下:刚到手的一台ZT-703S。原机的V1.3.2和这个V1.3.5有什么不同?想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插个眼,感谢分享,刚买的zt703s还在路上

网友:
还在纠结357要不要入一个

网友(2024-07-01):
刚买的703s,V1.35版,示波器—数值显示里面RMS值不准确,而且ch1和ch2同时测同一个电压两个ch显示的数值都不一样。频率显示有时有,有时无。不知道V1.38的有没有改善。想买的朋友三思。

网友:
感谢分享,我是从官网上下载升级包的,但他没有说明升级的具体内容!

网友:
现在最新的是39版本了

楼主(2024-08-08):
更新一下固件版本
139版本

网友C:
楼主你好,现在官网(2024-8-10)又出来了一个 ZOYI-703S-FW-V139(1777).ztk, 和 前几天出的 ZOYI-703S-FW-新V139.ztk 有何改进?官网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现在官网(2024-8-10)又出来了一个 ZOYI-703S-FW-V139(1777).ztk, 和 前几天出的 ZOYI-703S-FW ...

没差别。

网友(2024-09-08):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固件版本
139版本

现在最新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