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楼顶通气管可做下水管吗

楼主(2024-05-18):
10多年前买的二手房,住顶楼6楼,房内原铸铁管早被自己改110PVC管,只有这管子通到楼顶上面,无其它管通向楼顶的,嫌原铸铁管难看而成PVC管。菜盆下水缓慢,说多都是恼火,有点想用50管改走110PVC管直走地下,不知此方案是否可以?谢谢了,上图片。

网友A:
同楼下一样边上加支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原来通气的还是要保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下一样边上加支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原来通气的还是要保留好!

像别的住户一样走外墙下水的话,只能请专业的来搞了,毕竟在墙外是高空作业。4年前另房交房后水电是自己做的,厨卫下水管我上75PVC管,堵的几率就小的多,谢谢了。

网友B:
通气管直通楼下什么地方?楼下通风口不会漏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气管直通楼下什么地方?楼下通风口不会漏水吗?

是不是通地面下水沟,不知道,别的住户改外墙下水是直通下水沟。

网友C:
改独立下水吧,自己更省心,以免楼上楼下的搞点子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独立下水吧,自己更省心,以免楼上楼下的搞点子矛盾

哦,好的,要是住二楼就好了,改墙外下水就不费事了,只能请专业的了,谢谢。

网友:
可以的,都一样是PVC的。

网友:
通气管改下水管也是人才,答案是不行,底部与一楼相同,再往下没有了,

网友:
就怕最下面没有水流通道,那样的话,时间长,到处流淌,异味熏天。。。

网友:
迟早出问题,何必搞这麻烦。

网友:
还是搞个独立的好

网友:
下水是楼房配套,一家一户各整各的。

网友D:
这能改走外墙就走外墙呗,总比埋起来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能改走外墙就走外墙呗,总比埋起来好...



走外墙只能请专业的人搞,要是住二楼自己轻松改了,可惜不住二楼。就寻思能否用50管(也是布明管在室内)接通洗菜盆、洗衣机、洗脸池用三通到室用110管上,那110管(原为铸铁管)是通过每层到楼顶的,我上楼顶看过的,也叫通气管吧。房子步梯共六楼。看来我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只能放弃了。

网友E:
协调其它住户,统一外管,方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调其它住户,统一外管,方为上策!

楼下的有几年不住,也有家里下水管不堵在用的,不太好协调,多数都是外面来买房住的,也包括我,到是看到有5楼或6楼单独有外墙直通地下的,楼层室内空问高度2.78米外管都是请人搞的。

网友:
这个铸铁管是不是卫生间冲马桶的污水排水总管?如果是的那这个铸铁管的下端是通着化粪池的。顶管开口是为了避免冲马桶时出现负压阻碍污水流动。
如果上面的猜测不假,完全可以将家里的洗菜盆洗脸盆的排水管直接接入这个总管的。注意要将洗菜盆排水管的水封做好,因为这个管道内的气味不太好闻。
前几年自己厨房的洗菜盆下水管堵塞,尝试各种疏通手段均告失败。最后在墙上开孔,把洗菜盆的排水管接到了卫生间洗脸盆的排污管上。排水效果非常好。

网友:
我们小区的楼顶下水管改造了,但各家的下水管没改,因为改动太麻烦,水管都在各家墙砖包起来了

网友:
还是自家跑一趟明管好,互不干扰,省去邻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