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帖求个单片机STC15F2K60S2 32脚位可用T12固件

楼主(2024-05-18):
制作这个t12的起因源自一个立创开源t12项目,Oled显示恒温烙铁,手里除却单片机需要另购,其他都是现成的。pcb是自己从其他人手里要的,没有固件需要自己找,想着这个开源项目作者说的可以用32脚位代替44脚位,那就开始做喽。  自己加了各个元件丝印,防止时间长了自己记不清元件该装什么,不用焊接时还要对照电路图。  Mos管型号用apm9435A代换Ao4411(不知是否可行???)稳压芯片是ams1117 3.3 ,运放芯片sgm8551,焊好后烧录好开源项目的t12hex程序发现没法用,表现为蜂鸣器长响,屏幕不亮。  屏幕用的是0.96寸蓝色的oled屏幕。  又看评论说是将屏幕的spi模式改成iic模式,改了屏幕还是一样,应该是固件问题没跑了。又去找了天山t12焊台开源的固件,还是不行,不知道和我换的mos有关?有知道的大神给个协助或者提供下可用固件,谢谢

网友:
ams1117最高输入不是15v吗,再一个好像大多数ams1117不能用mlcc电容,用后好像波纹大吧

网友A:
板都回来了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都回来了才问

主要是看立创开源广场上有同芯片的开源项目,想着复刻一个玩玩,没想到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