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助ys9083xt 量产后 健康度为0

楼主(2024-05-18):
9083xt 量产过后一切正常 唯独健康度为0   三星 SSV4 闪存  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可能要改个硬盘名字,CDI数据库匹配的SMART和硬盘名可能不符

网友B:
必须改个名称,然后可能显示健康“良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改个硬盘名字,CDI数据库匹配的SMART和硬盘名可能不符

改了名字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改个名称,然后可能显示健康“良好”,没有%。

不行啊 还是显示 0

网友:
得一微开卡后健康值问题很实际

网友(2025-07-24):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直接健康度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