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凉之静外壳怎么拆?

楼主(2024-05-18):
风轮坏了,外壳非常难拆,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位置怎么拆?外壳被右边的白色塑料卡住了。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手指上方,风道下面有个方块,拆了他就看到螺丝了

网友:
外壳有隐藏的螺丝,可能是在盖子那里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手指上方,风道下面有个方块,拆了他就看到螺丝了

隐藏的螺丝拆过了,外壳已经松动了,就是右边这个白色塑料头挡住了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是取下来,从后面开始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藏的螺丝拆过了,外壳已经松动了,就是右边这个白色塑料头挡住了

白色塑料头那一块和外壳是分离的

网友:
这个拆不了,还是找白电师傅吧!

网友:
是不是应该拆上面的罩子

网友:
还没拆下来?会拆过滤网不会?
就是把前盖子掀起来,应该还有几个螺丝

网友:
白色塑料方块挑开 左右各一个内有螺丝

网友:
拆风轮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是取下来,从后面开始拆吗?

    对呀,看整个外壳开口在后边

网友:
红圈里 向上拨开 可以看到三颗螺丝 拆下就OK

网友:
抖音快手里搜一下,应该有拆机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