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腹灵CMK98三模式机械键盘

楼主(2024-05-18):
腹灵CMK98三模式(WiFi、蓝牙、有线)机械键盘只能使用有线模式,蓝牙和无线均无法识别。

拆开测量微控制器输出BOOSTER_EN信号电压3.3V瞬间一跳就没了。

检查后确定是模式切换开关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最后处理好装回去已修复。这个通病供大家参考。

网友:
看着氧化的挺厉害

网友:
这个键盘造的不轻吧

网友:
看到这个开关,想起来GBA的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