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river艾利和N10内存升级问题

楼主(2024-05-18):
128M的N10想升级到1G,闪存换上去连接电脑提示移动磁盘内存1.99TB,也无法格式化,后来才知道无驱的没法刷机,要升级成有驱才行。把原来的闪存焊回去也变成1.99TB,也无法格式化。没法拷有驱固件了。用安国清空了也不行。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有没可能是闪存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闪存吹坏了

没坏,装有驱的N10主板上能刷机呢

网友B:
既然是无驱固件,菜单里有格式化选项,难道已经无法进入菜单了?

如果内存片没有问题,焊接后开机,就会格式化、初始化,然后可以进入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无驱固件,菜单里有格式化选项,难道已经无法进入菜单了?

如果内存片没有问题,焊接后开机,就会格 ...

开机显示全蓝,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显示全蓝,不正常

确认下1G内存片是否支持,可以用512MB的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显示全蓝,不正常

根据其他网友的反馈,无驱的也能更新固件,只要内存片没有问题,焊接后开机,都会自动格式化初始化并识别,最大可能1 内存的问题,2 焊接中有没有误操作动了其他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其他网友的反馈,无驱的也能更新固件,只要内存片没有问题,焊接后开机,都会自动格式化初始化并识别 ...

非常感谢解答。重新装了一下闪存,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其他网友的反馈,无驱的也能更新固件,只要内存片没有问题,焊接后开机,都会自动格式化初始化并识别 ...

发现是显示屏的问题,这次弄闪存的时候换了一个显示屏。老的显示屏还是显示不正常。绕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是显示屏的问题,这次弄闪存的时候换了一个显示屏。老的显示屏还是显示不正常。绕了这么多弯路。{:01 ...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128M的有驱ifp-780成功升级到1G内存,这时候升级固件,用了ifp-790/795/799带T的无驱固件,升级成功后,播放器能收音、播放,但是电脑无法识别了,没法存MP3进去了。
不知兄弟有没有解决思路?

楼主(2024-06-1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128M的有驱ifp-780成功升级到1G内存,这时候升级固件,用了ifp-790/795/799带T的无驱 ...

开机的时候有显示UMS吗?如果有就说明成功升级成无驱系统了,连接电脑可识别盘符。不能识别再看看闪存有没有虚焊。

网友:
你好,领导。我有个512MB的 N10 .请问怎么样。将MP3歌曲导入到,里面。  现在链接电脑不显示。

网友:
焊接是个技术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的时候有显示UMS吗?如果有就说明成功升级成无驱系统了,连接电脑可识别盘符。不能识别再看看闪存有 ...

怎样升级无趣系统呢?  请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我的开机是 VER 1.2的版本,是不是最初的版本,要怎么样才能连接到电脑上。 下载音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机是 VER 1.2的版本,是不是最初的版本,要怎么样才能连接到电脑上。 下载音乐呢? ...

没有UMS就是有驱系统,用虚拟机xp安装music manager,安装驱动,就能导入歌曲了,或者直接刷ums无驱系统,方便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样升级无趣系统呢?  请给指导一下。谢谢

下载ums无驱的固件,在虚拟机xp系统中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重新装了一下闪存,可以正常显示了。

内存片是啥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ums无驱的固件,在虚拟机xp系统中升级固件

大神, 可以加我微信或者qq:631220180  帮我解决一下吗。 指导一小, 我在北京丰台区。 电脑是一台 Mac 的。 没有 xp系统。 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联系您。感谢

网友:
有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的。我想请教一下啊。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