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朗科N600S 720G如何量产,主控SM2258XT

楼主(2024-05-18):
请教朗科N600S 720G如何量产,主控SM2258XT
现在出现了不能格式化的问题,拆开看了用的是两颗英特尔29F的颗粒,不知道应该用那个对应的ROM软件
请有知道的大佬们帮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直接用AV的SM2258XT一包通开,一个包开所有制程的颗粒

网友:
同意楼上。分包的话找L06B&B0KB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AV的SM2258XT一包通开,一个包开所有制程的颗粒

通开包有链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