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准备改万利达M9000广场舞音响,找到了两种电池,不知道用那个合适一些!

楼主(2024-05-18):
一种是14.8伏的18650电池组,这种有两组;一种11.1伏的是锂离子电池组,这种有两组。万利达用的是12伏3安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用的是15伏的,不知道用那个电池更合适一些!

网友:
直接上14.8锂电池

网友:
12v的铅酸电池,满电最高14.4v,使用的15v充电器,串联5Ω电阻+二极管。
14.8v锂电池应该是4串3.7v三元锂电池,满电16.8v,先试试大音量,烧功放不?除了功放块是直供电,其余部分有5v稳压后供电。
11.1v的串3串,满电12.6v,个人认为比较安全。弊端是电量显示少一个不满。可能音量会小一点?没有感觉

网友: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不过怎么容量都是那么小的???

--------------------

网友:
锂电满电也就16.8V比铅酸高一点点没事的,就用这个续航长点。铅酸36Wh、14.8V锂电32.6Wh、11.1V锂电26.6Wh。

网友A:
按理说铅酸蓄电池的更经济,续航时间还长

网友:
两种应该都可以使用,音箱的电压适应性比较强。

网友:
直接上磷酸铁锂    4串

网友:
4串三元  啥也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铅酸蓄电池的更经济,续航时间还长

铅酸更耐操才是事实吧...

------------------------

网友:
用这两组电池,充电器都用不上,还得重充电器,不如用酸铝电瓶。

网友:
锂电池轻巧些

网友:
14.8V的电压似乎充电时电压更高,会烧音箱不?得看机器最大支持电压!!
11.1的安全可靠!

网友:
14.8伏的18650电池组就行

网友:
看以前电瓶是多少,最保险

网友:
锂电耐用,最好是几节并联使用!

网友:
多简单,看下功放芯片类,供电更高点没?或DC DC IC电路,电压差不多的。
锂电14.8V 4串,最高16V,和你原来的接近。只是建议加个保险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