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台真Mppt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24-05-18):
MPPT控制器假货比较多,MPPT首先应该有大电感,挺多不诚信的卖家pwm当MPPT卖。

两台并联,48V

这台黄鱼100多入手,质量挺好。
应该是厂家样机,没看到有第二台卖的。触控按键很舒服,但是参数不能调整。
板子上写4830,30安的底子,20安的保险,外壳写15安。20安使用问题应该不大。
估计是硕日出的。

泰琪丰,pdd200多入手。20安
使用感觉一般,没有统计功能。

这个是淘宝卖的20安机子,电路简单性能还算稳定。买的是蓝牙版本,蓝牙功能其实作用不大,软件功能弱。主板图是卖家的,软件图是我的。
用这台机子试过,MPPT跟pwm发电电流差距挺大,pwm四五安的MPPT的七八安。
要说回本大电流mppt回本快,小电流用pwm划算。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效率的,大压差效率高就是真的了!

网友A:
不熟悉这方面,某宝上买了一块描述是MPPT的控制板,几个月了还没有使用,请楼主帮看看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这方面,某宝上买了一块描述是MPPT的控制板,几个月了还没有使用,请楼主帮看看真假? ...

或者最简单的方法mppt不是恒压的,输入电压随着阳光大小变化

网友B:
楼主上家庭光伏入网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

网友C:
楼主手头上数码产品不少,可以发出来拆看,拍照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能够使用APP,估计费用不少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有块100W的太阳能板,不知配哪种控制器好?

网友:
高端产品
还没接触过

网友E:
防水胶打的好多啊

网友:
卖MPPT控制器的商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家庭光伏入网了?

并网用并网机,太阳能发电直接转成交流220v。这种离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块100W的太阳能板,不知配哪种控制器好?

可以用升压MPPT控制器充48v电动车电池,价格1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头上数码产品不少,可以发出来拆看,拍照让更多人看到。

看到有位坛友拆个pwm控制器,厂家竟然标MPPT所以他也以为是MPPT,所以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水胶打的好多啊

发电的地方一般环境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升压MPPT控制器充48v电动车电池,价格100块左右

觉得最好配有升降压功能的控制器才好,因为太阳能板的电压随着阳光的变化变化,想充12V的电瓶或四串的锂电池组。

网友(2024-07-08):
楼主第一台那种哪里还有卖?想买一台玩玩

网友:
这个控制器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