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重新开帖,上图]为什么要有地线这个东西?没有地线不就不会触电了吗?

楼主(2024-05-18):
上一个帖子说得不清楚,又不能修改,所以重新开了一个帖子。

如下图,变电站处将三相中点接地,人在家里接触火线,火线 -> 人体 -> 大地 -> 变电站三相中点 构成回路,导致人会触电。

如下图,如果变电站处三相中点不接地,也就是去掉“地线”这个东西,就算人在家里接触火线,也无法构成回路,不就不会触电了吗?

网友:
可以啊,医院手术室、矿井等重要区域就是这种供电方式

网友:
要达到这个效果,  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发电和用电的原理决定的,需要有地线作为保护供电的安全。

网友:
电线难免要架空走线,架空难免要遭雷击,如果输电线路不接地,当你家附近电网遭雷击时电网电压瞬间就飙升到10亿伏,那时候估计家里电器什么的就什么都不剩了,可能还会伤人!
其次你也无法保证变压器初级高压不会窜到次级低压,接了地高压端就相当于对地短路。

网友:
你肯定会触电。

网友:
“在变电站中性线不接地,人接触火线不构成回路,也就不触电”,你这是将输电系统理想化了。没有中性线接地将大地电位钳位到零,抛开其它因素不谈,仅仅输电线路对地分布电容这一项就将造成火线对地电压升高到不可想像地步,比中性线接地情况要危险N倍

网友: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
1、全世界的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不可能全部不与大地接触。
2、人体不可能与大地完全隔离。
所以,需要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需要三相五线制。

网友:
1.火线零线对大地都有分布电容,如果没有接地,你会通过电容电流触电,两条线都不安全。如果零线接地相对安全一些,灯泡的螺口接的是零线,摸到也不触电。
2.防雷需要。如果架空线遭雷击,接地能够有效抑制雷电冲击。
3.防止10kV窜入低压。如果有接地,10kV窜入低压后会形成故障电流使10kV保护装置动作,而不会将高压送到低压线路。

网友:
我开始也有这一疑问,后来在矿石坛那边发贴问题了,大家的回答和楼上的回答都一样,

网友:
好好学习下,天天向上各

网友:
又是楼主比前辈科学家聪明的

网友:
这问题比较烧脑

网友A:
如果没有地线,如果火线落地了不好检测,反而更危险了。

网友:
正向电部分->人体-大地 这是回路,不需要完整回路,电压从高到大地低结束,不会走地到电厂。   电厂三项地,中间接地是锚定大地的电压为0v,其它三项与0v产生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地线,如果火线落地了不好检测,反而更危险了。

你说的这个原因好懂!

网友:
这种事情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水往低处流,不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