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插簧

楼主(2024-05-18):
103扭子开关,引脚是2mm宽的,最小的市售插簧是2.8mm的。其实103扭子开关是焊接引线设计的,奈何技术不过关,已经烫坏一个了,只好另想办法,想出了这个2mm插簧,无非就是小铜管压扁,一头锡焊引线。
压扁铜管时,直接在引脚上压,拆下来,用水口钳纵向压一下中央,形成类似于8字的感觉,这样就能弹性卡住引脚了,很结实
我买的开关估计塑料不过关,焊接已经很迅速了,外观没啥改变,0.5a的环境下经常锁死在闭合状态,拆开看,里面塑料有变形,卡住动片

网友A:
烙铁功率小和温度低,焊接时间长就容易烫坏。

网友:
直接焊接现实啊。

网友:
基本上能用就行,最好具有弹性,这样扣的牢一点

网友:
自己做还不如焊接结实

网友:
办法总是多,你用的啥电烙铁啊

网友B:
换低温焊锡,烙铁180度,我不信能烧坏

网友:
这种开关我也焊过,焊完就不能动了。终究还是质量不行,材料的事。

网友C:
小铜管这样压扁没丁点弹性,插接几次就会接触不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铜管这样压扁没丁点弹性,插接几次就会接触不良了吧。

感觉松了就再捏一下。也不是总动,运行没问题了就不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低温焊锡,烙铁180度,我不信能烧坏

主要是技术不行。听说过那种138度低温锡,价格太贵。

网友:
是烙铁不合适,我原来用30W外热烙铁把船型开关都烫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技术不行。听说过那种138度低温锡,价格太贵。

一般个人用不到那么低的183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
创意不错,效果好

网友:
用平口镊子或者钳子夹住引脚,阻止热量传递到塑料,焊接速度要快

网友:
焊接时间长就容易烫坏

网友:
还是电烙铁好,不会脱落,温度调合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功率小和温度低,焊接时间长就容易烫坏。

对的,温度开到最高,快速焊接

网友:
烙铁温度低接触时间长更容易烫坏,开高温度,线和接头先上点锡,烙铁怼上一秒解决,不可能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