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钻夹子怎么弄出来?

楼主(2024-05-18):
捡到一个软轴打磨头?

软轴已经断了~头里面有个4毫米的钻夹头,

整半天也没把钻夹头弄出来~咋样能弄出来呢?钻夹头与外壳之间转动的感觉可能有2个滚珠轴承,从尾端可以把它们顶出来吧?

网友A:
拧开之后里面有一个螺帽,2个轴承,一根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开之后里面有一个螺帽,2个轴承,一根轴。

啊呀~还真是如此,之前用G字夹鼓弄半天,好悬整废了。
仔细看尾部与桶部之间有细缝,而且分别是铁和铝的。
谢谢老师,谢谢!!!

网友:
这里的人才很多,无论什么难题,在这里都有大神。

网友:
也有这样的打磨头,才知道是这样打开的。

网友B:
修好打磨个东西还是挺好的

网友:
看着是个好东西,能用上就更好了

网友:
本坛能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打磨个东西还是挺好的

那个钢丝芯子已经断掉了,没恢复的可能(需要压力压接)。给轴上连个电机对付一个电磨或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