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逆变器安装难题

楼主(2024-05-18):
心心念把逆变器蹲到了,这不要上车发现新问题,安装难。

额定1500W纯正弦波逆变器,12V输入端理论电流额定值125A,标配的输入用的电瓶螺母压接,鳄鱼夹子扛不住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怎么按电瓶上

准备搞2个这个,逆变器优先接绿色螺母,其次红色螺母

蛋疼又来了,原车电瓶负极线用的这个夹子,线缆和夹子焊死的,怎么搞啊,头疼
正极还好

各位友友怎么搞定的?

楼主:
话说我目前只需要500W,算上85%效率,12V电流约50A,用鳄鱼夹子可行?

网友A:
你买的跟原装的长的不是差不多么,为毛要换???

------------------------------------------------------

网友:
这玩意儿可能并不符合车规,小心为妙!

网友:
长时间使用,鳄鱼夹子可能有点悬,

网友:
使用时接线有点麻烦

网友:
有那种转接桩头的,带闸刀开关的

网友:
负极上到螺丝上。

网友:
搞个电压高点的,单独弄个磷酸铁锂电池组

网友B:
买压接端子,重新给负极做压接端子,然后用你那个红绿接线头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跟原装的长的不是差不多么,为毛要换???

------------------------------------------------------ ...

还有一个是快接啊,没办法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压接端子,重新给负极做压接端子,然后用你那个红绿接线头接上去

有这个想法

网友:
汽车上需要用这么大功率的逆变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我目前只需要500W,算上85%效率,12V电流约50A,用鳄鱼夹子可行?

12伏50安,你的电池能撑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伏50安,你的电池能撑多久

发电机最大输出120A,电瓶60AH,理论上持续带1500VA都可以,所以带500W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电机最大输出120A,电瓶60AH,理论上持续带1500VA都可以,所以带500W轻轻松松 ...

你可能忽视了车上本来就有的负载吧?要不车上的发电机设计成1500瓦干嘛吃撑了吗?
随便算下,启动,大灯,空调风扇,ecu等,如果没有发电机,你可以测试下看看车子能跑多远,目测不会超过100公里歇菜。以电池的容量大致也能算出行驶平均电耗。

网友:
配那么大的逆变器做何用,没必要配的这么的。

网友D:
我说点我个人的看法,你用汽车的小电瓶带动1500w的逆变器,大负荷的工作,小电瓶可能吃不消。

建议重新配一个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铅酸电池带不起吧 还是上铁锂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点我个人的看法,你用汽车的小电瓶带动1500w的逆变器,大负荷的工作,小电瓶可能吃不消。

建议重新配 ...

大家有个误区,就像电脑我配500W电源,并不代表主机功率就有500W,很可能只有2-300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