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所以?我捡了个啥?(一个多路继电器板子)

楼主(2024-05-18):
废品站捡的 没要钱 看有几个继电器以后可能能用上就捡回来了。

网友A:
4个继电器还有一个长的不一样的。

网友B:
当拆件板用,挺不错,省的都是银子。

网友C:
会不会是防雷用的。

网友D:
做什么用的,拆元件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继电器还有一个长的不一样的。

是的 应用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拆件板用,挺不错,省的都是银子。

嗯 料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防雷用的。

有点不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什么用的,拆元件用吧。

拆原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还有个小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料板用

挺不错,拆件用。

网友F:
当料板拆继电器备用

网友G:
51单片机开发板到手了

网友:
还有个STC15W404AS,赶紧的,单片机学起来!

网友:
感觉是风管机的执行板。。

就是一般中央空调,墙面控制板接的那个部分。

控制面板---执行板---风管机

网友:
当料板用,省下就是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小电源

是的 电压没注意看 还有个三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料板拆继电器备用

最好的归宿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51单片机开发板到手了

哈哈 不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