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瑞虎3的后视镜,疑似是副厂产品

楼主(2024-05-18):
我现在开的车是一辆二手的老瑞虎,这个车到我手之后的右后视镜一直比较松垮,开的时间越长松晃的越严重,到后来有的时候开快了自己就能折叠起来,所以我终于下定决心买了一个拆车的把它换了

买的这个瑞虎车的倒车镜是5根线的,带后视镜加热功能,拆的人很简单粗暴,直接切断了原车的电缆,所以我收到的后视镜带整个电缆的接头

毕竟是10多年前的车了,这个后视镜看起来也不是很新

我本来想直接用拆下来的后盖替换后视镜的后盖,结果发现两种后盖卡扣竟然不一样,我就开始怀疑有一个是山寨货了

这是更换后视镜时的样子,上面的是我原车带的后视镜,下面的是新买的二手拆车后视镜
从电缆线的包装上看,原车的后视镜不是很靠谱的样子

坏的后视镜换一般人可能直接扔了,到我手里必须拆开看看
我车里的线束是5根线的,而拆下来的后视镜是只有三根线,说明这个后视镜肯定不是原配的

一开始我还尝试用胶垫拯救一下松了的后视镜

防尘胶垫

折叠部分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修理痕迹,前任车主看来也对付了不少时间
+
掰掉镜片用了很大的力气,看起来好像有打胶的痕迹,正常应该全都是卡扣的吧,我没拆过别的,不太清楚

看起来应该是用来压紧后视镜连接部分的压盖和弹簧都在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

拆下中心的金属支撑部分感觉应该是有过断裂,不是正常的样子

控制镜片移动的核心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里面的两个减速电机,通过齿轮和齿条控制外框的倾斜

减速电机固定的非常结实,是暴力拆开的

直接给电机通电,转速很快,白色部分应该是一个行星齿轮结构的减速器

这个星型的是一个弹簧片用来保持电机和齿轮箱的连接距离

齿轮箱后方有很多润滑油,不知道是齿轮箱漏出来的,还是就这么设计的

这一大堆东西

把两个减速电机重新装配回去,一时也想不出来用这玩意儿干点什么好,八成又要继续吃灰了

视频请看这里

网友A:
楼主这个虎三是1.几的排量,记得当年刚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人试图把1.6改装成1.8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虎三是1.几的排量,记得当年刚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人试图把1.6改装成1.8排量 ...

2.0排量的,是10款 了

网友:
带自动调节的反光镜,结构简单。

网友:
副厂,就是山寨厂吧

网友:
后视镜也包含很多科技

网友:
差别还是不小

网友:
看着做工就不是正厂能做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有正品对比吗

网友:
做工不像正厂

网友:
带自动调节的反光镜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自动调节的反光镜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就是山寨的

网友:
山寨配件换成了原装拆机,身价又增值了

网友:
里边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