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电脑机箱风扇改绕组加MOS管扩流提升功率

楼主(2024-05-18):
手上有些机箱12CM风扇,基本都是含油轴承276霍尔的,电流只有200多ma,功率还不到3W,想把它改大功率。网上看到有人加mos改绕组提升功率,于是照做,几经折腾总算弄出来了。

▼前几天剪PCB弄废了个钳子,都没出多大力气,一剪下去直接崩飞了

▼刚开始改的,用45W节能灯的线,这线质量不错,竟然是纱包线,就是有点硬,比较难绕。

▼主板拆的两个mos

▼接好线插电一抖一抖的,看功率计发现电源保护了。用两节锂电串联供电竟然转到飞起,线头处发热巨大,看来是铜线太粗了。

▼线比较粗,每极只能绕20匝。

▼后面改用20W镇流器的铜线绕

▼双线并绕,两线首尾相接为COM,剩余线头分别定义为L1、L2,这线细,每极能绕55匝。另外,风扇定子铁芯厚5mm,直径30mm。

▼再次上电12V,风扇转起来了,风力还挺猛的。

▼理一下线,涂上704防止线松动。

▼12V 1A电源供电,快14W了,电流应该逼近1A,功率应该10-11W左右,妥妥的暴力扇啊。

▼276霍尔引脚定义

▼扩流mos接线图,COM接12V,地和霍尔GND接在一起。电路图用简单工具画的,图中mos型号请忽略,用主板上面的Nmos就行了。

前面给mos加散热片好像有点多余,mos躺在板子上面可以做得更小,改为好像也不知道用在哪里,先放着吃灰。。。

网友A:
长期运行的话轴承受得了吗

网友B:
机箱风扇要那么大的马力干啥,嗓音不大么???

-------------------------

网友:
折腾这个还不如直接买成品风扇,12V1A滚珠风扇顶多十几块钱。

网友:
机箱风扇的发展方向不是这样的

网友C:
不是滚珠轴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有异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运行的话轴承受得了吗

买了些小轴承,坏了就给它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风扇要那么大的马力干啥,嗓音不大么???



没用台式机,改着玩而已

网友:
我是把机箱风扇降低功率使用,减小噪音(不过我的台式机,全功率运行的噪音比一般的笔记本还小),你到反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滚珠轴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有异响了

手上有这种风扇用的滚珠轴承,响了就给它换上。

网友:
折腾的不错,哈哈,我之前这么搞烧了几个板子

网友:
直接换成品风扇

网友:
技术手艺都了得,折腾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这个有点多余,但是还是要点赞

网友:
我的机箱电扇都加了调速线降速静音, 你这反操作

网友:
磁通量啥的也不匹配吧

网友D:
转快了动平衡怎整?

网友:
功率大了噪音也会增加

网友:
这磁铁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快了动平衡怎整?

改的是定子,转子又没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