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联想电脑一体机A7200,清理散热和加固态硬盘。

楼主(2024-05-18):
淘了备用电脑联想一体机A7200.。配置为i5 4430s的处理器,内存为4G+4G。500G机械硬盘,19寸显示器。。今天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拆掉后面的支架,一个螺丝很容易,。。把支架下面的螺丝卸掉,再把最下面两角的螺丝拧开。

撬开后壳,可以看到散热器/光驱/机械硬盘/。。拧掉护板的螺丝,向右滑动护板可以把护板打开。

打开护板,看到两个铜管散热器,两根三星的DDR3内存,还有一个空的msata接口。

拧掉散热器的螺丝,把散热器拿下来清理灰尘。。

一个AVC的风扇,很常见。。

装上一个旧的msata固态硬盘,各部分重新安装好。拆解完毕///

做好系统还可以再用两年

网友:
配置不错,散热可以。稍微升级还能再战几年。
我的一体机是把光驱供电拔了,3.5寸盘换SSD,减少功耗。

网友:
冷Nov哦,美国买办!胳膊肘外拐者!

网友:
联想一体机用用还可以!

网友:
台机的变种,紧凑小巧

网友:
和我办公用的差不多

网友:
这种一体机散热都很差,而且主板不通用,坏了的话原主板卖的死贵。

网友:
还可以再用用

网友:
可以再用用!!

网友:
是隔壁矿坛收来的机器吗

网友:
内部结构和我几天前拆的爱国想本本几乎一样,我只是把光驱拆掉换成了一个固态硬盘。内部风扇没你的那么脏。完工后的想法也是和你想的一样

网友:
配置还可以,换了固态,启动和运行更流畅了。

网友:
正常使用,足够了。话说也太干净了吧?

网友:
联想做工可以的

网友:
换了固态,再战几年没问题。

网友:
楼主多少钱淘的,4代的I5配置还可以。

网友:
杨买办的某些产品,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