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拆拆,奥迪仪表盘,奥迪不只是有灯,还有仪表

楼主(2024-05-18):
拆拆拆,奥迪仪表盘,奥迪不只是有灯,还有仪表

网友:
英伟达太厉害了

网友:
博世出品,外挂英伟达

网友:
这板子好看,不只是单片机的感觉。

网友:
好板,又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仪表盘是个多功能的显示屏啊。

网友:
现在车的仪表盘基本上都是液晶屏了,各种切换显示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老笔记本见过这个接口(xmx还是mxm)……

网友:
所谓的汽车电子,这个制造如何

网友:
这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车规做工不错

网友:
好家伙这是要换屏啊 这仪表貌似SOC架构运行RTOS

网友:
现在的新能源车仪表巨丑,就是个长方形屏幕,一点美感都没有。

网友:
对,现在都是方屏,最多加个弧形

网友:
哈,说是做工不错,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换下来了呢

网友:
还插了显卡的?

网友:
这屏幕寿命很长

网友:
能说说为什么而拆吗?感觉这么好的做工应该不大会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