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ES-2700三用表更换偏光膜修复显示黑屏

楼主(2024-05-18):
近日收到一台台湾泰仕的TES-2700,显示屏一片黑,能看到字符,接着拍了两张偏光片,更换后正常,当备用炮灰表!硬芯,精度可校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黄澄澄的表好看!

网友:
外壳设计有fluke77的影子。

网友:
看着这表有看头!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再有一个后壳写真就好了

网友:
手里好些设备有类似问题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一个后壳写真就好了

补充了,没有外防护!

网友B:
老表不错,不是牛屎

楼主换了一层的膜,还是两面的膜都换了?

网友C:
你换的什么膜?交流一下,我换过那些激光打印带不干胶的纸,效果一般

网友D:
是反射膜氧化了还是偏振片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表不错,不是牛屎

楼主换了一层的膜,还是两面的膜都换了?

背面的反射膜和偏正膜,现在都是粘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什么膜?交流一下,我换过那些激光打印带不干胶的纸,效果一般

换的背面的反射膜和偏正膜,现在都是粘在一起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反射膜氧化了还是偏振片失效了?

两个都坏了

网友:
挺好的,换膜都学会了哈

网友:
这样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这个技术非常有价值。
液晶时间久了都会有点老化,但其实电路都是好的。

网友:
这块表,已经远远超过FLUKE15、17系列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