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river艾利和ifp-780升级内存的问题

楼主(2024-05-18):
升级128MB的ifp-780到1G内存,原固件为有驱1.75,焊接1G后,成功格式化、初始化、进入系统,关机后显示ifp-799T,然后USB连接到虚拟机的xp系统,iriver music manager也成功连接。

升级固件,用了ifp-799的1.95UMS,固件升级成功后,连接usb至win10 x64,iriver显示usb已连接,但是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找不到可移动磁盘,换了其他usb口,也无反应,换了另一台win7 x64的电脑,也同样显示usb已连接,但电脑没反应,不知道各位前辈,现在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望赐教!

网友A(2024-06-21):
这种情况是刷错固件导致USB芯片失效了,要重新DFU,再刷780对应的1.95固件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刷错固件导致USB芯片失效了,要重新DFU,再刷780对应的1.95固件才能修复 ...

如何进入dfu模式呢?

网友(2025-03-31):
应该是没有格式化吧

网友(2025-05-19):
要刷底层固件了,dfu驱动找不到,只能返厂了。但厂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