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问闪迪这款颗粒可以搬什么型号的板子 60692

楼主(2024-05-19):
这个颗粒是否有锁

网友:
当然是万能的2258XT,2258XT都搞不定的一般人直接放弃吧

网友A:
大概率是识别1ce,容量开1/4.加转接贴可以上安国开全容,没试过上58xt,我有几颗60333-256的颗粒就是这样

网友:
拆下来上测试架看看id,大概率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识别1ce,容量开1/4.加转接贴可以上安国开全容,没试过上58xt,我有几颗60333-256的颗粒就是这样{:0 ...

那么这512G的颗粒不是废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512G的颗粒不是废了么

这个不清楚的,有时间了我把我那个贴到58xt上试试,你看看你这个颗粒和常规的bga132颗粒的大小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大小可以上测试架试试。我这个颗粒有些坑,它比常规的132颗粒大一点,比152的颗粒有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