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大号led手电筒

楼主(2024-05-19):
手上有些多余的边角料组合了一下,做个一个手电筒,比较大的那种。

主要材料:
PVC 50管子一节
PVC 50堵盖一支
PVC 110转50大小头一支
标准e27灯头一支
船型开关一支
dc直流座一支

注意事项与免责申明:
玩锂离子电池串是比较危险的,大家自己量力而为保持敬畏之心,切不可大意。特别是要考虑到手电筒摔落造成内部短路情况。因为责任风险重大,所以本帖只讨论手电筒外壳创意,电池组工艺不做展示。一切模仿diy 造成的任何风险与本帖作者与数码之家论坛无关,请大家知悉。本帖假定采用的18650 4并4串标准带均衡带热保护,带过充放短路保护板的成品电池组。

本diy独特之处:
1>采用了廉价容易得到的pvc水管做外壳,4节18650并联尺寸完美放入50pvc水管中,且外壳有一定强度还绝缘与阻燃。由于pvc刚性比不上铝合金所以内部电池组充分做了考虑全打胶加强处理。

2>e27螺纹接口,led灯采用低压ac/dc 12-60v 24w成品带铝散热片灯泡,散热好可更换其它功率,最低工作电压9v熄灭。

3>110转50pvc头有一定聚光挡光作用,防止夜晚刺眼,也能很好保护灯泡不被磕碰。

简单的实际测试:
24w led可以工作4小时,采用dc口输出给35w氙气灯供电可以用80分钟。电池组充入电量约66wh,5ah电量。
typec口后续加入充电宝功能。

再次免责声明:
玩锂离子电池串是比较危险的,大家自己量力而为保持敬畏之心,切不可大意。特别是要考虑到手电筒摔落造成内部短路情况。因为责任风险重大,所以本帖只讨论手电筒外壳创意,电池组工艺不做展示。一切模仿diy 造成的任何风险与本帖作者与数码之家论坛无关,请大家知悉。本帖假定采用的18650 4并4串标准带均衡带热保护,带过充放短路保护板的成品电池组。

如果没有现成材料diy 成本还是很高的不如直接买成品性价比且安全,大家随便看看图个开心快乐。

楼主:
展示夜晚效果图

网友A:
这聚光不太好吧,做工不错,就是咋看咋像通马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聚光不太好吧,做工不错,就是咋看咋像通马桶的

皮搋子    皮搋子

网友:
近照的,不能远射吧

网友:
楼主怪有才嘞

网友:
远射加透镜。
亮瞎远光狗的钛合金狗眼。

网友:
接口处的凸起打磨一下,再买罐金色油漆一喷,瞬间上几个档次

网友:
买罐金色油漆喷一下。

网友:
创意无限,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加层铝箔是不是聚光效果更好?

网友:
这是个移动台灯!

网友:
握把应该打磨一下增加摩擦力,不然容易滑脱。

网友:
马桶搋子手电,值得拥有

网友:
好创意,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大家提的意见都好中肯啊,喷金,磨砂,聚光碗,最后再加个发射器。

网友:
不孬不孬真不孬。

网友:
这个是准备去污克兰吗

网友:
加个反光碗或在前面加个用汽车大灯改制的菲尼尔凸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