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主板Q77风扇降速方法?

楼主(2024-05-19):
求联想主板Q77风扇降速方法,bios中已选择噪音最低了,但还是太吵,转速太高。怎么解决?有硬件或者软件的方法吗?

网友:
12V风扇接到5V上就降速了。

网友:
什么风扇?是不是磨损了

网友A:
5v  7v  12v 看看哪个适合你

网友:
转速多少?PWM温控是否正常开启?

网友:
有一台61机器也觉得太噪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上个月买了块华硕B75主板,装完系统开机风扇就跟抽风一样忽快忽慢,弄了半天也没用。最后把风扇换了这才安静了。

网友:
看看风扇是三针还是四针,一般四针带自动调速。另外,设置下电源模式为平衡模式。实在不行,就只有加个风扇调速器或者在红色线上串联电阻强制降速了。

网友:
是不是装了鲁大师?

网友:
直接换风扇,某宝7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7v  12v 看看哪个适合你

7V要坏SSD,有案例,机械盘没问题,我也用过

大概和SATA SSD只用5V有关

网友:
软:Fancontrol,未必可以, 你这硬件太老了
硬:12V串电阻

网友:
换静音风扇。换静音风扇。换静音风扇。

网友:
风扇降速线(其实就是串电阻了)

网友:
串了的4个二极管,理论降压2.4V

网友:
为什么要降速呢?

网友:
风扇軸心点润滑油,
试试看,能不能安静些。

网友:
换个4针的风扇,智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