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VIVO手机在Recovery界面死机

楼主(2024-05-19):
VIVO手机想清除所有数据,但进入Recovery界面后,触摸没有反应,使用音量键和电源键也不行,两分钟后手机重启。

网友A:
确保音量键和电源键按下的时间足够长,通常需要按住几秒钟。
尝试使用不同的组合键,有时候是音量加电源键同时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音量键和电源键按下的时间足够长,通常需要按住几秒钟。
尝试使用不同的组合键,有时候是音量加电源键 ...

音量+键和电源键,能进入Recovery界面,但点击“清除数据”等4个菜单手机都无反应。

网友:
清除数据更安全的方法是往手机里面多次存储和清除和手机容量差不多的数据。

网友:
进入界面;试一试单独音量加减

网友:
一般是使用音量键选择,电源键确定

网友:
应该是操作没到位

网友:
这个"进入安全模式"是啥功能,我淘的VIVO T1好像没这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量+键和电源键,能进入Recovery界面,但点击“清除数据”等4个菜单手机都无反应。 ...

为什么不在系统里操作呢?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恢复出厂设置呢?不一样清空数据吗?

网友:
连上电脑试试。

网友:
音量+键和电源键,音量-键和电源键,都按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在系统里操作呢?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忘记密码

网友C:
忘记密码恢复出厂也没用吧

网友:
前段时间吹蓝厂的这好那好样样好,咋最近看到的又总是不好的,搞的都不好下手了

网友D:
你这是触摸屏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触摸屏坏了吗

触摸屏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密码恢复出厂也没用吧

是锁屏密码,不是用户密码。锁屏密码可能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清除,用户密码用恢复出厂设置清除不了。

网友(2025-01-14):
也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就碰到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