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尽量减少usb设备

楼主(2024-05-19):
电脑看似USb插口很多,但多插后往往容易死机,或启动不了。很明显为usb冲突。理论上调整中断可解决,实际处理效果不好。还有兼容问题。而两个串行口却空着不用。这时把u口的键盘鼠标换成串口键盘鼠标,却有意外的効果。

网友:
我穿越了吧。

网友:
现在系统每一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地址接口,都是不同的,
所谓即插即用系统的功能之一就是自动分配不同的地址,不用你手动去干涉,
所以,现在的设备都不会冲突的
说干扰,一般都是前面板供电不足,接口接触不良,
其它接口上有大量数据缓存,导致鼠标等设备响应度下降,
U盘硬盘等数据有缓存,迟滞现象不明显
你换串行接口,路不一样的,堵的情况不一样了

网友:
应该是电脑问题

网友:
没发现有你说的情况啊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复古派?少数派?
很多主板都没这接口了吧,串口鼠标键盘选择也很少。

网友:
串口键盘鼠标没有USB鼠标好用。

网友:
很多USB接口导致电脑出问题的。

网友:
USB3.0如果屏蔽没做好,高速传输时可能会影响2.4G通信(WIFI、无线键盘和鼠标),USB本身不会造成设备间的冲突、干扰、中断。

网友:
以前的东西了吧,现在完善多了

网友:
早期主板可能有这种问题,现在的主板很少再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电脑太辣鸡了!!!

网友:
主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是亲自遇到过 某品牌的无线手柄 USB接收器如果一直插在主板上,当系统睡眠的时候,有20%概率卡死,无法进入睡眠状态,直接死机,只能硬重启或强行关机,又没有驱动可以更新,设置该接收器不休眠也不行。一直都找不到解决方法,后来无奈,只有把接收器取了,要玩游戏的时候才插上。

网友:
单位办公室的技嘉Z370主板,鼠标插在机箱背面的USB3.0接口上,如果在旁边的USB3.0接口上插入手机,只能充电,不能打开文件管理器。后来把鼠标插在机箱背面的USB2.0接口上,原来的USB3.0接口上插入手机,即能充电,也能打开文件管理器了。

网友:
全部插着好像也没有问题吧,不行重装系统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