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哪种鱼眼摄像头可以部署在室外?

楼主(2024-05-19):
为何网上看到的鱼眼摄像头好像都是室内款,

是否有支持室外安装的鱼眼摄像头呢

网友A:
是否支持室外关键是看防水,不防水下雨一淋不就挂了!

网友:
感谢,来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支持室外关键是看防水,不防水下雨一淋不就挂了!

你用过鱼眼摄像头么?

网友:
安装在室外就是为了监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鱼眼镜头,而是能不能通过手机远程监控。杂牌的监控,用了几个月,公司倒闭,服务器没了,再好的鱼眼也是铁疙瘩。
能用在室外的,肯定视角大,它不称为鱼眼镜头,难道就不是鱼眼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