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买车送的打火线质量一言难尽

楼主(2024-05-19):
看上去很大气

实际线芯一言难尽,看上去还没有4mm

大电流工况也没有上锡
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小功率(100W)夹子

搭火为什么不能接电瓶负极?爆炸是危言耸听??

网友A:
带自动启停的禁止接电池负极(说明书写的),雪铁龙有款车好像是接电池负极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自动启停的禁止接电池负极(说明书写的),雪铁龙有款车好像是接电池负极必坏…… ...

这是什么原理,理论上电瓶负极是搭铁的,也就是连负极和车壳实际上是同一个电位

网友:
1平方毫米的吧

网友:
普通车可以接电瓶负极,有些车不能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理论上电瓶负极是搭铁的,也就是连负极和车壳实际上是同一个电位 ...

我也不清楚,自动启停的车负极有一个模块,上面插一个细线,估计和这个模块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理论上电瓶负极是搭铁的,也就是连负极和车壳实际上是同一个电位 ...

同问一下

网友:
应该是从安全角度出发吧,最后搭的那跟线容易产生火花。

网友:
有的车有专门的负极接柱,不能接电池。

网友:
夹子估计磁铁会吸,哈哈哈

网友:
确实没理解原理,负极本来就和车壳连通的。

网友:
还真长知识了

网友:
只要搞清楚负极和负极端子的区别。就不会搞坏车子了。

网友:
前提是坏电瓶,怕引起火灾

网友:
跟买保险送的那种一样  铁夹子  芯细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理论上电瓶负极是搭铁的,也就是连负极和车壳实际上是同一个电位 ...

一般负极和车架之间有保护电路。
你打开自己车盖一看便知。

网友:
大电流工况也没有上锡

大电流不能上锡,必须铜端子直接冷压。
担心不能用,你可以测一下导线内阻,再根据启动电流算一下导线压降……只要启动电机端的电压符合要求,就没有问题。短暂几秒钟启动时间,发热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没理解原理,负极本来就和车壳连通的

网友B:
铝线也舍不得给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也舍不得给够?

看线径以为是16mm的铜线,看线芯直接打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