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子两个侧裙下面生锈,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4-05-19):
长安的车,就是容易生锈,烦死了。
家里有两辆车,这个长安很少开,卖又不值钱,平时都停车库里。

网友:
没生锈的时间就应该喷底盘装甲,现在只能用铁皮糊或者卖掉

网友:
趁着还能卖两个钱赶紧卖了,往后更加不值钱

网友A:
长安的什么车型呀?我的长安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安的什么车型呀?我的长安也是一样。

逸动,他妈的,当初是冲着军工品质口号买的

网友:
轻轻抛一下然后喷底盘装甲

网友:
找个合适位置,钻个小孔往里喷一些wd40,小孔用铸工胶补起来

网友:
没办法的,底层长锈

网友:
这是从里面烂出来的把,外面再怎么整都没法控制

网友:
从里面锈的,我的奇瑞也是,凑合着再开几年算了。今年是10年了。

网友:
没办法,我的小f0都绣穿了,外面看着没事,千斤顶一顶就漏了

网友:
里面生锈了,没有办法了,不好处理了,原因是底子没有处理好。

网友:
趁着这次以旧换新弄点补贴出手了吧,越放越不值钱

网友B:
我13年逸动也是生锈,3月份报废了 3000

网友:
从里面往外锈蚀,是不是也是一种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3年逸动也是生锈,3月份报废了 3000

白色看的好明显。我是蓝色瑞虎门槛条能看到有生锈的地方。当货车用了。也不常用。

网友:
从内测表面往外面锈穿的,没啥好办法

网友:
10万内的国产车基本没用镀锌板,生锈概率大得多,生锈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下来,如果车残值不高,建议楼主报废3000+置换4000,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