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按摩椅遥控器 带彩屏 喇叭 主控STM32F103

楼主(2024-05-19):
STM32F103的ARM芯片并且带彩屏和喇叭的遥控器 能不能改造音乐播放器或是游戏机 想把这个遥控器界面删掉 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Linux 但是奇怪的一点是那个芯片旁边的四孔的TTL(有标TX RX在背面 接上线用putty试验不跑码 波特率全试过了 也不能输入 在putty里面按住ctrl+c 然后遥控器通电也不会中断程序到boot)
TTL的接点好像完全没用

楼主:
wifi 蓝牙应该是假的只有图标 没看到相关模块

网友A:
TTL是下载程序用的,这个不会使用Linux的,不会单片机就别折腾了。这个芯片最多上一个FreeRTOS。

网友:
可能需要重新编程,这种应该是FreeRTOS小型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是下载程序用的,这个不会使用Linux的,不会单片机就别折腾了。这个芯片最多上一个FreeRTOS。 ...

这东西要想安装第三方软件 插件或小游戏之类的是不是非常困难 基本上没法刷机或安装

网友:
捡到这个只能扔掉了,按摩椅全套机械部分才是最值钱了

网友:
遥控器显示功能不少,看着挺高 级

网友:
遥控不错,是不是可以搞个晶体管检测

网友:
有运气才能捡的东西

网友:
再捡的机身,就可以按摩了

网友:
没什么大用处呀!!!

网友B:
这个顶多小型rtos估计没串口输出。要么要接受指令,或者ttl是升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顶多小型rtos估计没串口输出。要么要接受指令,或者ttl是升级用的

波特率已经确定 已经会输出一些无规律数字(全是数字 不是乱码 波特率肯定对了)
ttl串口没法输入 putty里面输入字母没反应
试着输入几个命令 比如ls mount df dd su
回车没反应 输入的字符也不显示 并不接受指令
有时候串口会输出一些无规律数字 每次4位数
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输出$或#然后等我输入指令

网友:
可能有芯片熔断,不能刷机。

网友C:
Stm32f103才几十k内存72MHz单核MCU,你这个板上连flash都没有,一首mp3都放不下。stm32f1系列跑不了Linux的,现在的图形界面就是在屏幕驱动基础上用C语言画出来的,整个系统就是跑了这个遥控器程序,不存在高级操作系统的,所以你也不用试什么ls、mount之类的了。

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弄个俄罗斯方块玩玩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才几十k内存72MHz单核MCU,你这个板上连flash都没有,一首mp3都放不下。stm32f1系列跑不了Linux的 ...

这算是彻底搞不了
我本来想利用屏幕和按键 查芯片定义飞线一个tf槽 把内存卡mount上 想着ttl安装一个python环境 当个小计算器或者加载py小游戏之类的 先把字符终端弄出来 然后再折腾图形
听你这么一说 彻底搞不了 这和一般ARM架构处理器完全不同了 也没系统
放弃了 没法折腾了

网友(2024-07-24):
大牌子按摩椅遥控器二手不便宜,有的要一千多。可以查查啥牌子的

网友:
查了下这是荣泰7709,这个遥控器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