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拆修滚珠轴承咯噔异响

楼主(2024-05-19):
一个轴承转起来咯噔咯噔的,比手边现有的轴承外径小3毫米,也不太常用,所以拆开修修对付几天

沿着密封片间隙撬起来

里面用纸巾搽一下,明显的黄锈,另一面密封盖也翘起来

挑起珠架卡须,取下珠架,7颗珠子拨集一起,退出内圈

用面巾纸抹去油渍和铁锈

内圈尚可外圈珠沟的一处就有锈坑了~显然是泡水后堆积锈蚀的,7颗珠子也锈的无光

搽净油腻和锈渍,再装回珠子、内圈、并装回珠架,压实珠架固定须

抹一点黄油,把平整后的密封盖子呀上去,试了一下虽然还有杂声但是不再咯噔了

一张面巾纸变成黄锈花巾了。

网友A:
以前想过这么折腾,后来放弃了。。因为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过这么折腾,后来放弃了。。因为不值得。。

遇到非标的也只能这么干了。那个珠架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太强大了,轴承都能修
保持架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这个是个有时间,爱动手的人

网友:
狠 现在还能修这些

网友:
技术不错,之前一个非标准轴承想修修,可是比较复杂

网友:
之前有个桌子上的转盘,锈死了,一动都不动的那种。边加水边慢慢敲边转,一点一点的活动了,经过几个小时终于可以转动了。等没有锈水往外流了再烘干然后加润滑油。弄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弄第二次了。

网友C:
不错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哈
这个纸质量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非标的也只能这么干了。那个珠架是怎么固定的?

珠架好像就是卡住珠子的,珠子的间隙弄对然后卡进去就行了。

网友D:
在我感觉中,轴承里弹珠是拆不出来的,没想到居然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没有多少好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感觉中,轴承里弹珠是拆不出来的,没想到居然是可以的。

精髓就在于那个滚珠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过这么折腾,后来放弃了。。因为不值得。。

折腾是应该的,否则,对不起3元2个还包邮的商家。

网友:
真的不值得,太浪费人工了。。。淘宝不用3块钱吧。有时有优惠券估计几毛搞定。。。但是作为科研拆了研究可以。。。

网友:
倒是换些新钢珠啊
这个应该容易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哈
这个纸质量很不错啊

小时候好像拆散过一个,反正是没有装回去

网友:
拆下来看参数型号,再买一个。这个先对付着用。

网友:
修的感觉在于折腾

网友:
想起儿时做滑板车,搞不到轴承,用木头做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