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商店的饮料冷藏柜展示柜怎么设置温度?

楼主(2024-05-19):
如图,四个按键,set键,向上,向下,res键
实验按set键好像进入温度设置,上下可以改变数字,out显示好像是压缩机运行。手能感觉到压缩机运行的震动。
但是设置3,显示温度是6还没启动压缩机。
现在存水盒老是满的水溢出到地上。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应该有吧

还真没有

网友:
找供应商,另外水满是正常的,冷凝水槽空间有限,必需经常放掉...

-----------------------------

网友:
是不是门条密封不行 了

网友:
自动就行吧

网友:
就这么设置,可能有滞后

网友:
网上找找看有没说明书

网友:
淘宝找同款的 有说明书 做温控器的就那么几家 虽然就几个按键但是可以设置的东西很多
可以设置温度
运行时间
重复启动间隔时间
延迟停机时间
制冷/制热模式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先看使用说明书,然后再尝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