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淋浴混水阀处于这种开关位置的时候,家里面的冷热水管是相通的?

楼主(2024-05-19):
淋浴混水阀处于这种开关位置的时候,家里面的冷热水管是相通的?

网友:
管路是相通的  但冷水 热水 出水 3路压力不一样

网友:
肯定是通的要不水怎么来

网友:
你这个位置应该是热水跟出水管相通。在中间的位置是冷热水跟出水管相通。

网友:
通的,不然怎么调水温

楼主:
冷水在这个状态会自动进入太阳能热水器的水箱

网友:
水管之间不通怎么调水温呢?

网友:
没用过不明白原理,但总觉得这冷热水的管路应该是单通才对?不知道有没有明白的指教一下

网友:
压力不一样,出水管压力最小,所以压力大的冷水、热水从出水口可以混合后出去。
如果堵住出水口,单开热水,没法出水,也不通冷水
                          单开冷水,也没法出水,也不通热水
                         调到中间位置,看冷水热水哪个压力大,压力大的流向压力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水在这个状态会自动进入太阳能热水器的水箱

这个问题和我以前家里一样,冷水倒流到太阳能水箱,水一直流出来,

网友:
这种混水阀要装一个单向阀,防止冷水流入热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和我以前家里一样,冷水倒流到太阳能水箱,水一直流出来,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和我以前家里一样,冷水倒流到太阳能水箱,水一直流出来,

装个单向阀门??????

网友:
肯定是相通的,两侧水压高、低是个问题

网友:
太阳能的出水压力不够,热水被顶回去了

网友:
肯定相通的啊,至于装不装单向阀,看有没必要,随手关掉阀门不是大问题

网友B:
肯定是相通的,然后我家的花洒上有一个开关,关掉这个开关花洒就不出水了,但是冷水会顺着。混水阀流到热水管里去(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和我以前家里一样,冷水倒流到太阳能水箱,水一直流出来,

我家的太阳能水箱就一根管子进出水啊,水箱满了里面有个阀门会自动关闭不再进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相通的,然后我家的花洒上有一个开关,关掉这个开关花洒就不出水了,但是冷水会顺着。混水阀流到热水 ...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的???????

可以在热水管混水阀附近假装逆止阀,当冷水压力大于热水压力时阻断冷水,热水器上水管经3通与热水管链接,不会干扰热水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