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第一台笔电,放着居然屏幕自溶了?

楼主(2024-05-19):
电池都废了,没装
去年打开看还好的,今天打开一看,屏幕这样了,像烧熔了一样,
拆开看看,09年的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

网友:
应该是屏幕接触了什么东西或者紧贴着什么东西存放了吧。

网友A:
友达光电的便宜货,长期高温太阳晒的,不一定需要阳光直射。。。

网友:
这肯定是和什么化学东东接触后溶解了,屏幕又不是雪糕,遇热就化

网友:
需要去换膜?

网友:
感觉像被别的东西溶掉了

网友:
温差大引起的吧,不算奇怪。
多数是因为曝晒后,出现的问题,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保存不当吧,这类东西都不能放在有太阳晒到的地方,没直接晒到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和有机溶剂放一起了。然后溶剂挥发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达光电的便宜货,长期高温太阳晒的,不一定需要阳光直射。。。

一直合着盖子放在房间里,房间里最高也不会超过40度,房间里的显示器都好好的

之前看到过一台液晶电视的屏幕类似的痕迹,但是没这么严重

这个一边拆一边感觉有股酸味,

楼主:
发现电脑都开不了机了,干脆就拆开了

网友:
会不会是保护膜老化的事?

网友:
偏光膜跟什么相融性的东西贴一起了,就像橡皮跟塑料尺子那样。

网友:
液晶有时候就会这样

网友:
你这个屏有触摸功能吗?我有一个PDA也是这个样子。我以为是不小心把屏碰破了呢。

网友:
这是偏振膜老化了,更换掉就好,我的DELL显示器是里面脱落,比你厉害,外面平整得很

网友:
压坏了吗,还是漏液了?

网友:
液晶屏幕内部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有一个老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的,有的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