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只验电笔

楼主(2024-05-19):
验电笔我几年都用不到一次,一只数显的还是十五年前买803表送的,一直都有电,搞得我一度怀疑它不需要电池。后面是胶封死的不好拆。上次买个氖光管的孬货没拧东西它自己都破了,我拿胶粘的时候看见外壳塑料有一面薄如纸。这次看见这两块钱的电笔主要看中它能拧螺丝,下单还返5毛签到金呢就拿下了。到手一看插哪基本都亮绿灯,插火线还有红灯。这什么奇葩逻辑?感觉有误导人的成份,比如第一次用它的人,本来测量不带电的线路,那么零火线都亮绿灯,那么有可能会认为两条线都带电!我就去看了一下说明,原来这个绿灯是测量电笔内电池有没有电使用的,这奇葩逻辑,你没电直接不亮灯不就完了嘛。就像氖光管电笔简单可靠,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这个徒增使用维护的精力和成本?

网友A:
此验电笔的最大优点就是:当你要去验电时,电池因漏液没有电、、、、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验电笔的最大优点就是:当你要去验电时,电池因漏液没有电、、、、鸟。 ...

+1,禽兽啊禽兽...

------------------------

网友:
我买的也是捅哪都亮绿灯,带电就红绿齐亮,奇葩的玩意儿

楼主:
对了图中这纸盒子里装的是去年签到几块钱撸的轨道电源,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便宜做活动出掉了,原来这玩意儿漏电!我把这个电压调到11.5V输出并到我12V光伏系统作为电池没电时托底用的。上次买的那个mppt控制器当天还在试验它的时候就坏了,我当时就开关几次太阳能输入开关,没想到mos管就击穿了,造成太阳板直灌电池控制器没有降压效果。坏的莫名其妙,不应该啊因为太阳能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存在每天都会开关循环不至于我开关几次就坏了。第二天我触摸一个在太阳能供电下的一个金属外壳的手机被电了,好家伙我一量手机对人体的电压200多伏,整个系统只有这轨道电源是连接220V的,插排开关还是关闭的,好嘛这直接是开关没控制火线。打开电源后手机处漏电就只有百多伏了,我于是把供电插头调换一下方向漏电就只有60多V,反正这玩意儿不能用,我还是装在纸盒子里的,受潮漏电也不至于啊。
现在回想控制器坏的原因就是12V低压系统上带市电了,控制器的mos管耐压才70V,手随便摸一下线路的正极或负极都可能通过人体对地形成回路击穿mos

网友:
其实这种还挺好用的,绿灯可以用来测试线通不通

网友:
直接去掉绿灯就行了。

网友:
测哪里都亮绿灯那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禽兽啊禽兽...



地面有电

禽兽啊禽兽

网友:
前阵子曝比亚迪漏电,好多营销号就拿个验电笔去捅比亚迪的车,捅哪都亮灯,用的估计就是你这种验电笔。

网友:
还是喜欢老式氖泡的

网友:
这种用纽扣电池的实在不好用了

网友:
不常用的话备一个老式氖泡的就行,不用担心电池

网友C:
中间的验电笔怎么用!见过,就是不懂用

网友:
没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验电笔怎么用!见过,就是不懂用

感应键可以测外皮外壳之类的看线路中有没有电,直接键里面就有一排格子,根据电压强度大概显示12~220V

网友D:
换锂电可以吗?

网友:
这个就是会闪,有时用用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开关位置不知道时,火线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锂电可以吗?

可以啊,只是位置有限,估计只可以放一些耳机的圆柱体电池,只是有这个必要?容量和存电时间都不如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