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各位改装大功率可调电源的大神小白们,为什么你们都不敢做负载测试呢?

楼主(2024-05-19):
各个大神小白改大功率可调电源,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改的不亦乐乎。都说改的很成功,很完美。特别是改数控电源的,旋钮一转一按,牛逼哄哄的,0—60V,0—120V,要多少伏就有多少伏。羡煞我等小白。我作为一小白,也受此影响,也去改了一台。改后才发现问题。原来美好的后面藏着一大忽悠。翻遍各种改装贴子,看遍各种改装视频。都看不到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待机功耗;另一个就是改好后的负载测试。不然就都露马脚了。其实这些大功率电源改调压的目的就是看中其大功率输出,不然就毫无意义了,特别是花了大价钱的。作为一个能输出50A电流的大功率电源来说,改后只能输出几A或者几百毫安电流,这样的电源你说有意义吗?我们改这些电源,无非就是想多功能多场合下使用。你们细心看看某B,某好,某音里面的改装视频,基本上不提待机或者空载电流。最最重要的大电流负载测试,你看看有没有?没有。其他方面什么都说的非常详细。最卖力展示的就是0—60V,0—120V随便调。也许有些杠精小白会说,我看到了有大神进行了负载测试啊。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大神在十几,二十伏电压几十安培下负载测试啊?拿个灯泡,几百毫安电流就叫负载测试,这个有意义吗?小白。也许又会有杠精会说,我看到了有大神用电热丝几百上千的功率负载测试啊!那你有没有仔细看看测试的电压是多少伏啊?这样测试的大神都选择在原先电源额定设计电压上下进行的。比如原先电源设计输出电压是12V的,那就在12V电压左右进行,48V的就在45—58V左右进行测试。如果改成0—60V,0—50A的,你叫他来个10V,40A的负载测试,或者来个4.2V,20A的测试,看看有几个敢的。至于为什么,自己想想。不然改来改去,改了个寂寞。待机功耗都比你的实际功耗都要大。所有的一切都在耍流氓。呵呵!其实这些大功率电源除了在服务器等一些特定场合下使用外,只适合在小范围调压,不偏离其原先设定的高效工作点范围内的情况下工作。除非你是买来自由调压,放在那里纯粹看着爽而已。

网友:
说的在理,
鼎力支持楼主观点。

网友:
手持中兴2400,改的立硅码4代120V的,贵是贵了点,因为自己改自己用,电源买的是比较好的,改好测过待机功耗和负载测试,用电热丝负载老化测试,都是拿来给锂电池充电用的,不老化测试过,怎么敢用?至于商家或者代改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我自己改的还可以啊。只要功率不超过原来设计功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改的还可以啊。只要功率不超过原来设计功率就行

用什么电源改的?

网友:
我就想知道,您都经历了什么?
请说出您的故事。

网友:
最近也是在纠结充电器的问题。买了几个33140准备做4s的电池组,一直在想是用成品铁锂充电器还是用可调电源来充电。

网友:
正常,几乎任何可调电源,效率都不会比定压电源高的。

网友:
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改的不亦乐乎

网友B:
立硅码4代很稳,待机12W,测试效率 1200W输出的情况下有90%左右,改装的电源有这表现非常不错了,我的第一个可调电源是明纬S350改,那个就真的是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硅码4代很稳,待机12W,测试效率 1200W输出的情况下有90%左右,改装的电源有这表现非常不错了,我的第一 ...

不管是哪种电源,只要是在原电源设计输出电压附近,其效率都不会低。关键是偏离其设计电压很多后,还能保持很高的效率。比如 0——30V左右,而且能保持大电流状态,那样就非常优秀了。更多的情况是不要说保持大电流及高效率,能不炸管都是非常优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硅码4代很稳,待机12W,测试效率 1200W输出的情况下有90%左右,改装的电源有这表现非常不错了,我的第一 ...

就艾默生2900U来说,如果按其设计电压48V,看其细小的功率管散热片,就可以估计其效率随随便便都90%以上,输出40A电流, 2000W以上的功率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改调压后,低于45V,在大电流输出下,可以肯定100%炸管,除非某个大神连电路都一起改了。引用某大神的话,只要是LLC 结构的电源,要想改大范围调压,基本上不科学。总结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骗骗小白,卖卖电源就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是哪种电源,只要是在原电源设计输出电压附近,其效率都不会低。关键是偏离其设计电压很多后,还能保 ...

如果是12V电源,改8~16V,是否还算是在设计输出电压附近?这样可以改2个电源,切换串联和并联使用,需要8~16V时可以只用1个电源或者2个并联使用,需要16V~32V时2个串联使用,这样就不需要把一个电源改成8~3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2V电源,改8~16V,是否还算是在设计输出电压附近?这样可以改2个电源,切换串联和并联使用,需要8 ...

串并联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但是12v的电源改到8—16v,按照艾默生2900U来做参照,换算成48v的电源来说,就是32—64v的电压了,已经超出了其最佳工作点。各人觉得,又要大范围调压,有要调压范围内都能输出大电流,最经济实用的方法就是改变压器多段可调,使电源一直工作在最佳工作点内。这样就不需要多个电源,提高了性价比。如果手头多只电源的话,我肯定会试试改变压器试试。

网友:
我只改过明纬350电源。总之,需要多备功率管。很容易炸管,啸叫炸管常态,后来扔了,没有可用性,保护措施基本没有。

网友:
小小白,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不过我想要的只是电压可调以防有些电器用电特殊而已,大电流还是专用好点吧

网友:
都大功率了你还在乎那点待机功耗,都是在测波纹。10V40安也可以,改得要合理

网友D: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做负载测试?
我手头的48伏400瓦开关电源,杂牌子货,改了电压给16串40安时三元充电。输出调到4.15*16伏,功率插座显示空载10瓦左右,接电池直接干到1.2个千瓦。折算电流到了18安。有点怕怕长期可能会炸,只好用锉刀挫输出的取样康铜丝,最后挫到功率800瓦装机。就这么长期运行了。
对了,输入的那个限流ptc电阻烧坏过,换了一个大两圈的,目前正常运行。
台达的4850我也有,那玩意空载损耗大有50瓦,噪音也不小,不如这个494改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做负载测试?
我手头的48伏400瓦开关电源,杂牌子货,改了电压给16串40安时三元充电。输出 ...

你试试10V,16A的负载,再来说说你改的电源行不行。或者试试4.2V,10A的负载。确切来说你那电源还算不上大功率。

网友:
LLC本身就不适合大范围调压,所以我都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