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有猫咪自动排气扇改造

楼主(2024-05-19):
小孩养了2只猫,有时候肉食给吃的太多,拉屎很臭,很容易忘记开排气扇,这体验不好,必须改改改……
考虑了几种方案,最终决定用可调角度的红外传感器(光型束状),探测距离和角度可调,这样直射猫屎盆入口位置,猫咪一进一出都会触发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到猫咪进出信号后触发延时继电器吸合,风扇运转,并开始倒计时(我这里设置了16分钟),时间到后自动停止工作,手里12V电源多,这个继电器板是24V继电器换成12V继电器可以直接工作,计时回路是7805稳压。

使用了1个多月完美解决。

网友A:
感应器能识别猫咪拉屎还是尿尿吗?我家的基本头朝里屁股朝外是尿尿,拉屎全都是头朝外,大约是4:1的次比。猫砂也要经常摊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器能识别猫咪拉屎还是尿尿吗?我家的基本头朝里屁股朝外是尿尿,拉屎全都是头朝外,大约是4:1的次比。 ...

拉屎尿尿这个识别不了,现在摄像头可以学习,有想法可以这么搞,只要进出就触发,排风机功率也不大,浪费不了多少电,经常通风 卫生间空气也好

网友:
喂这个, 有一套

网友:
为猫星人全面服务。

网友:
视频识别套件+主控。写个程序可以升级。带猫砂自动更换,空气质量检测,紫外线杀菌。

网友:
自动化做的好!

网友:
弄个管道直通下面沙盆,那效率不是更高

网友:
哈哈,猫咪吃啥拉屎也臭,就算猫砂埋的好,空气中也会弥漫很多

网友:
猫砂和猫砂盆可以升级,我5只猫,一点闻不到臭味

网友B:
俺家猫厕所盖子上也弄个电脑风扇,猫咪进去就发动,离开就停止,风扇上连一个管子通到室外,但是还是有味,最后干脆把猫厕所放空调台上,方才效果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家猫厕所盖子上也弄个电脑风扇,猫咪进去就发动,离开就停止,风扇上连一个管子通到室外,但是还是有味, ...

有管子 可以通室外  用轴流风扇  做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