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基于标准外设库的USB驱动程序

楼主(2024-05-19):
找遍全网都没有找到基于标准外设库的WinUSB程序,大多数能找到的资源都是基于HAL库的,HAL太大,编译速度也慢,还是想用标准外设库,求人不如求己。
经过几天的调试终于把WinUSB调通了,一个工程集成了HID透传,MSC双磁盘,WinUSB透传。

不得不说标准外设库的代码真的是小,通俗易懂,不用操作寄存器,函数名直观明了。
以下是USB HID透传的代码编译结果

以下是USB MSC 双磁盘的编译结果

以下是USB WinUSB的编译结果

以下是USB HID透传测试

以下是USB MSC 双磁盘测试

以下是WinUSB透传测试

以下是烧录文件,所有烧录文件都是基于STM32F103芯片,需要外接8M晶振
以下是USB HID透传的烧录文件

以下是USB MSC双磁盘的烧录文件

以下是USB WinUSB透传的烧录文件

以下是网上找的USB HID透传测试用的上位机软件

由于没有找到USB WinUSB的透传测试上位机软件,所以自己写了一个

网友:
st官网就有啊,技术资料st从来不藏着掖着,我虽早就下载了,但没试过,目前还没usb应用需求
USB驱动单独发布, 没包含在标准库包里,F0-F4都有

STM32F10x, STM32L1xx and STM32F3xx USB full speed device library
下载地址 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stsw-stm32121.html

STM32F105/7, STM32F2 and STM32F4 USB on-the-go Host and device library
下载地址 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stsw-stm32046.html

STM32F0x2xx USB FS device library
下载地址 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stsw-stm32092.html

楼主:
没有winusb吧

网友A:
用STM32CubeMX只能生成HAL库和LL库,HAL库生成的代码很大。请问LL库与标准库,哪个编译速度快、代码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M32CubeMX只能生成HAL库和LL库,HAL库生成的代码很大。请问LL库与标准库,哪个编译速度快、代码小? ...

各有利弊,st应该继续发布标准库,让用户选择用哪种,标准库止于F4, F7开始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有利弊,st应该继续发布标准库,让用户选择用哪种,标准库止于F4, F7开始就没有
...

太详细了,请问STM32F103标准库在官方哪个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详细了,请问STM32F103标准库在官方哪个可以下载?
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stsw-stm32054.html

其它系列
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ies.html

网友:
谢谢分享 还在门外溜达。。。。

网友:
我已经几年没有用STM32做项目了,现在使用WCH系列RISC-V32芯片,便宜时钟高然后IDE建库太方便,自动代码填充和实时错误检测,已经习惯啦,USB也是搞得飞起,当主机驱动USB设备设计门槛很低.CDC有验证过目前不太敢用于正式项目,通信失败容易导致程序阻塞,还是硬件CH340转接省心驱动也普遍了.

网友C:
当初看了看USB协议感觉好复杂,至今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看了看USB协议感觉好复杂,至今没学会

如果只是看看,确实很复杂,实际操作下,移植一下不同芯片的USB程序,找出共通点,也就不复杂了。

楼主(2024-06-29):
引用 网友C:
当初看了看USB协议感觉好复杂,至今没学会

你的方法不对,先根据原厂的程序模版去修改,把程序调通。后面再去慢慢消化USB协议。
USB协议懂不懂没关系,只要会修改描述符,会使用常用的类就行。

网友D:
熟能生巧,这套标准库看起来像是STM32F4x的USB库和STM32F0x,你是从STM32F0Xusb库 挪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熟能生巧,这套标准库看起来像是STM32F4x的USB库和STM32F0x,你是从STM32F0Xusb库 挪过来的吧 ...

是的,最早的usb库,代码占用空间很小

网友:
是否有LL库?

楼主:
不管什么库,USB通讯的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各种描述符。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接口标准与协议,这是一致的。

楼主:
USB的描述符分为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包含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库,USB通讯的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各种描述符。

我意思是使用LL库是否代码占用空间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