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什么好的桌面音箱推荐吗?

楼主(2024-05-19):
桌子空间比较小。

网友:
好的价格高,价格不高的又不怎么好听。

网友:
我有个漫步者的桌面音箱 带蓝牙 回去我看下型号拍照 我记得京东全新400多的

网友:
网上找一找到处都是。有大型的有小型的。

网友A:
买个共振模组,装电脑椅下方,看大片太爽了,5D大片

网友:
你得先说价位吧,这个上下范围太大了

网友:
万元以下听个响,整个几百块的漫步者就行了。

网友:
我的不到100凑合听了,装个音效增强软件效果好不少

网友:
小爱音箱算么?一直在用,感觉还行,瞎用

网友:
不差钱买惠威的书架音箱,屌丝买个漫步者2.1的电脑音箱,桌面的喇叭巴掌大,低音炮放脚底下。

网友:
价位不说,桌面小有多小?1.2米还是0.6米?啥都不说怎么推荐?一般建议搞对4寸两分频的书架箱,品牌主要看你的心理价位,对动次打次很有追求或者桌面实在太小可以要考虑2.1,但一般真心不推荐,便宜的环绕箱太拉胯,音质好点的价格太贵,除了低音其他也赶不上同价位2.0
当然还能买数字功放加各种数码拆机音箱,虽然外观难看,但是因为有各种形状,整体来说体积都比较小,可能反而会契合你的桌面
还可以考虑电视用的长条音箱,但是体积大的估计你桌面也放不下,体积小像红米那种不要对音质有所期待,但真的很省地方,显示器底下一放就行

网友:
有一说一随便值得买弄个20 30坏了就换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共振模组,装电脑椅下方,看大片太爽了,5D大片

楼下不会有意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下不会有意见吗

装在坐垫底下啊,不是地板上,这东西大概10年前流行过,叫踢pp,当时还说家庭影院由3d向4d过渡

网友:
Creative T系列还不错,比较小巧

网友:
要是打算能分辨水电还是火电那价格可是老贵了!哈哈哈哈

网友:
做一对几块钱的事,

网友:
长条音响放在显示器下面,不占地方

网友:
以前漫步者有款细长条音箱,挺好的,百元价格,不占地方,现在没有了

网友:
买个二手bose M3吧 效果超级棒,我就是用这个十来年了,一开就不想关,太强大了
小音箱还得是b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