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 5年前的电力猫

楼主(2024-05-19):
5年前的电力猫。记得是一对设备花了270元大洋

罢工!不给力了

拆!!看看能不能修理好,起码还是200多元大米
这年头,节约一个,是一个。

拆开,大力伺候!

插件链接的两块板,下面是电源,上面是电力猫

插件链接的两块板,下面是电源,

拆开两块板

找到鼓包的电容器。470UF/16V

废品板找到一个470UF/25V,换下鼓包的电容器

加了一些这个,帮助散热,这电力猫,发热量感觉挺大!
夏天到了,散热不可小视

恢复活力啦,继续战斗5年吧,

现在有什么可以代替电力猫吗?我小白不懂,谢谢回复的朋友!

准备再出问题。可能就要花银两换啦

网友A:
发财电容,换了就好

屏蔽罩里啥芯片

网友:
换电容继续用

网友B:
电力猫网速如何,没用过

网友C:
千兆是电力信号传输端还是无线发射端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财电容,换了就好

屏蔽罩里啥芯片

天气太热了,老铁没有动屏蔽罩里面。不知道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猫网速如何,没用过

网速一般,没办法穿墙,只有用这个

基本内容如下:

网友D:
在一个电表端内使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一个电表端内使用,还是不错的

是的,没办法穿墙,只有如此,现在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呢?

基本就是这个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是电力信号传输端还是无线发射端

前端还有这个,用网线信号输入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一个电表端内使用,还是不错的

可以跨电子式电表,在整个变压器下使用,跨相位也可以,三相表和集中器的载波模块里有电容并联会耦合不同相位上的信号。

网友F:
是不是用屋内电线传输网络的

网友:
计划性报废技术,清场式遥遥领先。

网友:
在一个电表端内使用

网友:
一般是单位使用的比较多,拆开看看基本上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用屋内电线传输网络的

是的,一些场合无法穿墙,只有依靠电力线把网络信号传递过去。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跨电子式电表,在整个变压器下使用,跨相位也可以,三相表和集中器的载波模块里有电容并联会耦合不同 ...

照这么说,在一个小区里都可以?只要是同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这么说,在一个小区里都可以?只要是同一个变压器

是的,都是中波/短波通信,电力猫物理层协议HomePlug-AV(IEEE1901)频段2-65MHz,电表模块HPLC(IEEE1901.1)频段0.7-12MHz。电子式电表一般都是火线使用锰铜电阻分压,零线使用互感器,不会阻断信号。还有广电的调制EoC设备也可以改一下耦合电路使用在电力线/电话线/双绞线上。(广电的调制EoC大多数也是HPAV协议)